[技术问答]
新唐MCU如何加密

楼主(2015-12-04):
附件文档介绍了新唐MCU如何加密。

网友A:
请问如何读出芯片的UID,我这里用的是NUC505

网友B:
新唐官网有下载程序及说明,档案如下.

文件中会教你怎麼保密.

如果要偷别人的程序,那要有点本事了.如果你有这本事,干脆自己写软件就好了.

网友C:
新唐MCU的config配置寄存器中有一个“LOCK”位,通过ICP等软件烧录程序时,将该位(安全加密选项)也选上,便可对MCU中的程序进行加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读出芯片的UID,我这里用的是NUC505

在芯片手册里面肯定会有unique ID这个寄存器

网友E:
是不是给flash写保护也算是加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