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ZI编码如何理解呢,和说明的好像不符合

楼主(2015-12-04):
NRZI编码,碰到0翻转,碰到1不变,如下图所示,这个如何来的呢

还有什么常用的编码方式呢?

网友A:
上图是原先的数据,下图是经过NRZI编码后的数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原先的数据,下图是经过NRZI编码后的数据流

当上面的第一个数据为0的时候,下面的也为0,没有翻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上面的第一个数据为0的时候,下面的也为0,没有翻转呀

你理解错了,这个翻转是在原来的电平上翻转的,当碰到0电平来临的时候,原来的1电平变为现在的0电平。是在上一个电平的基础上翻转的

网友B:
还有RZ编码,NRZ编码,Bi-phase Mark编码,Miller Coding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个翻转是在原来的电平上翻转的,当碰到0电平来临的时候,原来的1电平变为现在的0电平。是 ...

懂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理解错了,我以为像个反相器那样直接翻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个翻转是在原来的电平上翻转的,当碰到0电平来临的时候,原来的1电平变为现在的0电平。是 ...

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反相器的,你看看这个图

楼主:
谢谢,我终于懂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A:
看多了就好了,还有,USB在编码的时候,当出现6个1的时候,强制加一个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就好了,还有,USB在编码的时候,当出现6个1的时候,强制加一个0的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当传输连续的逻辑1位时,NRZ-I编码后,将保持上一次翻转后的状态。这使得接收端无法从中得到同步信号。为此,USB协议规定:如果要发送的数据中出现有连续的6个1,则在进行NRZI编码前,在这6个连续的1后面会插入1个0,然后再进行NRZI编码。接收端收到连续6个1,将自动去掉后面的1个0。从而恢复原数据。

网友B:
NRZ编码是归零编码,NRZI是非归零反相编码

网友C:
NRZ编码,就是我们天天所见的:逻辑1被编码作为一个DC电平,逻辑0做为另一个DC电平。

网友D:
这个说法,为什么是碰到0时不变,1产生跳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为什么是碰到0时不变,1产生跳变的

我估计是他写错了。正常的说,是0翻转,1不变的。

网友A(2016-02-2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终于懂了这个问题了。

看懂数字电路中的反相器和哪个门电路,你就可以理解啦。

网友A:
其实这是微观的理解,宏观上,只要学会操作寄存器就好了。对于运行的过程,大概有个理解,做到心中有数就OK了。

网友F:
感觉好高大上!

不过这种用FPGA来做 似乎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