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官方例程,用USBH_UMAS读取USBD_Mass_Storage_SRAM不成功

楼主(2015-12-04):
NUC505官方例程,用USBH_UMAS读取USBD_Mass_Storage_SD不成功。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两块板子。

一块板子烧录官方提供的USBH_UMAS例程,接上普通U盘,可以读到U盘的容量,测试OK。

另一块板子烧录官方提供的USBD_Mass_Storage_SD例程,接在PC机上,可以识别出U盘,并能正常读写,测试OK。

也就是说,两个例程单独测试,都是OK的。

那么问题来了…………

用烧录USBH_UMAS例程的板子作为Host,去读烧录USBD_Mass_Storage_SD的板子,应该可以成功。

但测试的结果是不成功的

串口打印如下:

******* Read lun 0 ******

INQUIRY ==>
UMAS_BulkReset!
clear_halt!
clear_halt!
UMAS_InvokeTransport - transport indicates transport error
Fixing INQUIRY data to show SCSI rev 2
INQUIRY - command failed!
TEST UNIT READY ==>
UMAS_BulkReset!
clear_halt!
clear_halt!
UMAS_InvokeTransport - transport indicates transport error
TEST_UNIT_READY not UNIT_ATTENTION!
g_disk_lun = -1
portstatus = 101, portchange = 1
port 1 of hub 1 not enabled, 0th trying reset again...
port 1 of hub 1 not enabled, 1th trying reset again...
Cannot enable port 1 of hub 1, disabling port.
Error - Maybe the USB cable is bad?
rc=0
usbh_umas_read - exceed disk size! (2/0)
portstatus = 100, portchange = 13
rc=0 FR_OK
>

读取普通U盘,串口打印如下:
******* Read lun 0 ******
INQUIRY ==>
Fixing INQUIRY data to show SCSI rev 2
TEST UNIT READY ==>
REQUEST SENSE ==>
REQUEST_SENSE - no sense
READ CAPACITY ==>
USB disk found: size=3824 MB, uTotalSectorN=7833599
g_disk_lun = 0
rc=0
>

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能显示U盘盘符了吗在计算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U盘盘符了吗在计算机上面

可以的,读写都没问题!

楼主:
没有人帮着解决,只有考自己了。调试了好几天,细细看了底层驱动的程序,做了些修改,终于成功了。目前读写U盘,并把Flash中的文件拷贝到U盘中,没有问题。

已经发现官方的例程的多处bug,苦等更新

实在等不及了,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了

若例程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可以快许多。在例程的bug上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B:
是官方例程的问题吗?官方例程应该都没问题啊,有问题还放出来忽悠人。

网友C: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修改后的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D(2016-09-16):
水木蓝青。您好。恭喜楼主成功解决。看了你发的用USBH_UMAS读取USBD_Mass_Storage_SD不成功后。自己修改BUG后搞定了。是高手啊。牛人。想请你发一份USBH_UMAS的软件给我参考下。我现在搞NUC505的USB host软件部分。先在这里万分感谢了。我的qq邮箱466285962@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官方例程的问题吗?官方例程应该都没问题啊,有问题还放出来忽悠人。

你要是这么想总有那么一天掉到大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