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12-04):
我使用TI的DRV8871来驱动直流电机,电池电压为16.8V,直流电机为12V,单片机为3.3V通过PWM控制直流电机。有两个问题:
1、PWM一个周期内高电平的时候,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对电机有损害? 是否有比较安全的做法?
2、单机机的IO口是否需要与DRV8871间隔离,8871推荐的PWM频率为100Khz,如果使用光耦隔离,是否有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100KHZ的频率有点高了;
一般10到30K就够了;
有必要的话,输出加LC滤波;
16.8V加在电机上也没事的;
输出2端最好并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B:
1 :  " 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 "--没有电位差。

2 :  DRV8871的IN 最大5.5V。

那个10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  " 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 "--没有电位差。

2 :  DRV8871的IN 最大5.5V。

我加上10欧电阻,是担心16.8V直接接在12V电机两端会损害直流电机,用来限流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请指导。谢谢

网友B:
PWM 能调节电机两端的电压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C:
想可靠就加光耦,6N137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B:
1 :  " 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 "--没有电位差。

2 :  DRV8871的IN 最大5.5V。

1 :  " 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 "--没有电位差。
大哥 这个没有电位差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我要控制占空比  使落在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低于12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  " 16.8V会直接加在12V电机的两端 "--没有电位差。
大哥 这个没有电位差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我要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