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PWM输出(DA)变换为1-5V输出作为驱动器输入信号的电路

楼主(2015-12-04):
准备用STC单片机的PWM功能做DA变换,产生1-5V直流电压给驱动器,做驱动器频率的输入信号。PWM频率14.4K,8位,输出是50-255,对应1-5V,前两个是低通滤波,后面是电压跟随,这个电路可以控制吗?谢谢

网友A:
有下地的10 K,到不了5V
把下地电阻拿掉或加大

楼主:
如果拿掉的话,电压变化波动有没有影响?换成100K,用1个低通滤波,这样这个电路可行吗?需要在运放输出和负端并阻容积分电路吗?

网友A:
电压波动和加下地电阻有什么关系?

楼主:
加个负载和电容,输出信号可以平滑些吧?你觉得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个负载和电容,输出信号可以平滑些吧?你觉得怎么改

PWM平滑滤波,负载越重纹波越大,频率越大时间常数越大纹波越小
根据你要求的纹波大小调整滤波常数
14K频率,一个10K+一个1u电容,纹波就很小了。

楼主:
一个10K+一个1u电容,加在哪儿?是单片机引脚上输出只接一个10K+一个1u电容吗?需要接电解电容吗?电压跟随还需要吧?谢谢

网友B:
主要看你的后级,阻抗小的话电压跟随器不要也可以的,只要两个10K,两个104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的后级,阻抗小的话电压跟随器不要也可以的,只要两个10K,两个104就可以 ...

主要看你的后级,阻抗的话电压跟随器不要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