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modbus协议

楼主(2015-12-04):
大神们,modbus协议rtu模式,我看到别人的毕业论文是,每个侦各自加入检验码,然后发送,可是协议是只有两个检验码的,我理解是前面从机地址侦和数据侦共同拥有后面的两个检验码,但别人的论文为什么是每个侦都加入了检验码,这样最后面两位也就不是检验码了,这样符合modbus协议吗?请做过这个协议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标准的modbus的一帧数据定义如下:从机地址+功能码+…+检验码,验

网友B:
每帧数据包都必须有CRC16-CCITT校验的,其对通信地址+功能码和数据部分进行CRC16-CCITT校验

网友A:
其中校验码是对前面数据的检验,常采用CRC校验方式,不知道你所说的论文中一帧是否是这个概念…以上针对RTU模式,仅供参考

网友C:
找文档与看文档的能力是it业基本功。标准很简明易懂。

网友D:
每一帧都有CRC校验码,不要乱看论文,多看看标准文档

网友E:
前面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CRC校验,得出的CRC校验码,作为最后两个补充数据传送。

网友F:
你的理解偏了不只一点点。。。

网友G:
CRC检验,记得高低位对调的问题

网友H:
看标准文档吧。有GB的文档。。。 自己网上找下。 一帧是指从地址开始到CRC校验 为一个完整的数据帧。 最后两字节是校验。 校验是前面从地址开始所有数据的校验(CRC校验码位置的2字节除外)

网友I:
多看看基础资料吧!这个对你肯定会有很大帮助的!见附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大神们!!!!我看错了那个取检验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