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仿真] 有偿求助 电荷放大器电路

楼主(2015-12-04):
前几天问了几个前辈关于仿真的问题,可是还是不对,希望有前辈能够帮助我设计测试下
是关于压电薄膜传感器的电荷放大器电路仿真(PSPICE),实际测试我自己来做;qq2465333188.
我会请教一些电路上的问题,劳烦!

网友A:
有问题发上来,我试试解答。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发上来,我试试解答。等你

1.这个模拟电荷放大的电路的电流源和C65我是作为压电传感器等效电路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模拟模型?
2.不加R2,R3模拟就显示错误,这是为什么?
3.为什么输出是0V?按理说输出电压U=Q/C1的;但是输出结果并不如预想。

希望有辈可以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A:
1、最左侧改为电流源
2、R3改为100G
R2可以保留。

C65是不是打错字了?
你再试试。
仿真软件 用的哪个?  运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左侧改为电流源
2、R3改为100G
R2可以保留。

PSPICE TL081;是C5;为什么改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左侧改为电流源
2、R3改为100G
R2可以保留。

用你的建议修改了电流源为这个,你看参数对吗,模拟出来结果是

可是按照电荷放大器放大计算,输出端电压应该是输入端电荷量/运放反馈电容大小;可是为什么没有放大呢?还有就是,我修改你说的那个电阻R1,输出端电压幅度跟着变化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电荷放大器一般不好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你的建议修改了电流源为这个,你看参数对吗,模拟出来结果是

可是按照电荷放大器放大计算,输出端电 ...

我之前没看清楚,你还有一个C1 .

我重新说下,电压源  输出脉冲, C1改为1pF,反馈电容改成1pF ,C4和R1都去掉。

反馈电容如果用0.5p 或者2p ,你得到的电压 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没看清楚,你还有一个C1 .

我重新说下,电压源  输出脉冲, C1改为1pF,反馈电容改成1pF ,C4和R1 ...

出来的电压还是没有放大...
而且我要模拟电荷放大器的话,输入端不应该是电流源+电容来模拟吗?输入端是电荷信号的,你看看我最新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来的电压还是没有放大...
而且我要模拟电荷放大器的话,输入端不应该是电流源+电容来模拟吗?输入端是 ...

你电路图中位号总是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图中位号总是在变!!

以你9楼位号为准,把C2改成1pF,不是1uF。

改了C2为1pF和电压输入为1V,输出如下

但是通过计算,输入端电荷量为10^-12C,除以反馈电容得出来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mV才对,为什么是10mV?
而且我发现这个时候改变反馈电容的值,输出不变,是哪里有问题吗?理论上是要变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了C2为1pF和电压输入为1V,输出如下

但是通过计算,输入端电荷量为10^-12C,除以反馈电容得出来的输 ...

说错了,应该是1V
输出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入端电容)/反馈电容

也就是说改变反馈电容,输出电压是会变的,但是我发现没有变换

而且此时也应该是(1*10^-12)/(10^-12)=1V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1V
输出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入端电容)/反馈电容

把你改过的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A:
11楼 图中 电压源那几个参数 分别代表什么 含义。描述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1V
输出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入端电容)/反馈电容

你前面不是说用的TL081吗, 怎么后面又变成了TL084 ????????????

网友B:
081\084不行。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我换了好多个了都,这个我查了还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不是说用的TL081吗, 怎么后面又变成了TL084 ????????????

081和084基本是一样的,那个参数是 V1:低电平,如-5V;
        V2:高电平,如+5V;
        TD:第一个脉冲相对于0时刻的延迟时间,一般为一个非零值,如1s,2s;
       TR:脉冲上升时间,如果为方波,则为0s;
       TF:脉冲下降时间,如果为方波,则为0s;
       PW:脉冲宽度,为上升到V2后到下降前的宽度,即高电平宽度;
       PER:脉冲周期,其值要大于TR+TF+PW,否则得到不想要的结果。另外,PER如果不等于TR+TF+PW,则多出的部分其值为0;如果等于,则为一个标准的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1和084基本是一样的,那个参数是 V1:低电平,如-5V;
        V2:高电平,如+5V;
        TD:第一 ...

改过的电路图发上来。
并且把电压源 输出波形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我换了好多个了都,这个我查了还算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1和084基本是一样的,那个参数是 V1:低电平,如-5V;
        V2:高电平,如+5V;
        TD:第一 ...

你最好再试一下 电流源 脉冲,并联100G电阻。电容都去掉,只留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过的电路图发上来。
并且把电压源 输出波形发上来。

输出我认为是1V*1pF/1pF 是1V,结果是10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我认为是1V*1pF/1pF 是1V,结果是100mV

把波形 时间档拉开,看一两个周期即可。
输出波形显示出来。

前面你说输出10mv,现在又100mv,为什么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波形 时间档拉开,看一两个周期即可。
输出波形显示出来。

我发错图了,因为模拟了太多次所以弄混了,肯定是这个100mV的

网友B:
压电式传感器本身内阻很大,081\084的输入阻抗多大?

网友A:
问你一句 说一句。 告诉你的几种做法,你都不试一试。
你是大爷!
哈哈。困了 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式传感器本身内阻很大,081\084的输入阻抗多大?

我查的是10^1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一句 说一句。 告诉你的几种做法,你都不试一试。
你是大爷!
哈哈。困了 88 ...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啊,还给你看了仿真图的

网友C:
100M的电阻在1KHZ时的阻抗比1PF电容还小,就不能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的电阻在1KHZ时的阻抗比1PF电容还小,就不能忽略了。

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前面说“输出我认为是1V*1pF/1pF 是1V,结果是100mV”,我的意思是你这个说法是忽略了100M电阻的影响的。况且你的输入应该是+/-0.5V吧,不是1V, 仿真输出是+/-100mV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说“输出我认为是1V*1pF/1pF 是1V,结果是100mV”,我的意思是你这个说法是忽略了100M电阻的影响的 ...

这个电阻会有什么影响?我一直以为是防止电容过度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会有什么影响?我一直以为是防止电容过度充电的

你的说法对,但目前这个电阻在1KHZ的阻抗比1PF电容还小,就喧兵夺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的电阻在1KHZ时的阻抗比1PF电容还小,就不能忽略了。

你好,我今天去实验室测试了下,测试时,拨动传感器,输出随之变化,最大可达供电电压12V,但是我发现我如果去掉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拨动传感器,输出仍然随之变化,这是为什么?按照公式输出电压应该是输入电荷量Q除以反馈电容C的,为什么去掉了反馈电容仍然有输出电压?而且也可以达到12V...我个人认为12V是达到了饱和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荷放大器理论上可以变小的?按照输出电压=输入电荷/反馈电容;输入电荷=输入端电压*输入端电容;那我如果就把输入端电容设置比反馈电容大,是不是就不会放大了?

楼主:
我今天去实验室测试了下,测试时,拨动传感器,输出随之变化,最大可达供电电压12V,但是我发现我如果去掉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拨动传感器,输出仍然随之变化,这是为什么?按照公式输出电压应该是输入电荷量Q除以反馈电容C的,为什么去掉了反馈电容仍然有输出电压?而且也可以达到12V...我个人认为12V是达到了饱和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荷放大器理论上可以变小的?按照输出电压=输入电荷/反馈电容;输入电荷=输入端电压*输入端电容;那我如果就把输入端电容设置比反馈电容大,是不是就不会放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去实验室测试了下,测试时,拨动传感器,输出随之变化,最大可达供电电压12V,但是我发现我 ...

1. 没有反馈电阻和电容,运放处于开环状态,放大倍数极高,一点风吹草动就饱和了很正常。
2. 可以这么说,但你现在是用一个电压源+电容来模拟电荷发生器. 所以你说的放大倍数是输出电压与这个电荷发生器的电压源的比值。实际的压电传感器输出的就是电荷,放大倍数并非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没有反馈电阻和电容,运放处于开环状态,放大倍数极高,一点风吹草动就饱和了很正常。
2. 可以这么说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