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出短路问题。

楼主(2015-12-04):
这个二极管是为了输出短路的时候,给C1放电吗?不要这个二极管会怎么样呢?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这个二极管为了防止输出端短路而损坏IC

网友B:
给C1放电,为了保护LM317,最好是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C1放电,为了保护LM317,最好是加上

保护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护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ADJ与VOUT 0.7V钳位,

网友C:
可以不用,只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创新!…没有问题!…但不能“乱”用!…好不好?…

网友E:
最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