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如何实现SPWM

楼主(2015-12-04):
(无正文)

网友A:
单相spwm还是三相spwm?

网友B:
上TI网上下载.

楼主:
没发现TI有提供例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spwm还是三相spwm?

可以先从单相的开始。三相的不是只是相位为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先从单相的开始。三相的不是只是相位为题吗?

ti没有提供pwm的例程的,你先熟悉定时器跟epwm模块的使用吧。还是说你像直接拿一个现成的程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没有提供pwm的例程的,你先熟悉定时器跟epwm模块的使用吧。还是说你像直接拿一个现成的程序用? ...

EPWM的使用已经基本了解   就是关于SPWM的算法问题有点不明白。

楼主:
已经基本搞定了,算法解决了就只是设置寄存器的问题了。

网友C:
所谓SPWM,就是在PWM的基础上改变了调制脉冲方式,脉冲宽度时间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排列,这样输出波形经过适当的滤波可以做到正弦波输出。

网友D:
自然采样SPWM在较低的载波比下,较规则采样SPWM输出电压的谐波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QVQAwMl1KBJ2P5jEZW_YDoKXeX4d4QX9KlN-3J0aaVFHqHMbpf95KGVvOcHaW4o53KR ...

这个链接参考的我打开看下的。

网友G:
这个就在网上多搜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