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技术人员都去哪里了? STM32都不再熟悉?

楼主(2015-12-05):
理论上,STM32是比较流行的,可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950162-1-2.html

半年都不能解决........

是不是让新手感觉心哇哇凉?

好几年不玩STM32,最近想玩人气旺点的MCU,居然......

网友A:
正常啊,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就会回复的多些。偶尔帖子太多,版主看不到也是有的,那个楼主也没跟进继续问

楼主:
如果STM32 的人气都不旺, 世界还有什么焦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STM32 的人气都不旺, 世界还有什么焦点?

人气旺不旺,和一个帖子的回复没关系的

网友B:
没测试过,不清楚

网友C:
哈  我在ST版问过几个问题,通通没回复,就算@一通也不顶用的。 再遇到问题,干脆没问了。所幸都自己解决了。      说白了,不是所有问题,包括芯片本身问题,ST的技术都知道或者说遇到过,而且你不是大客户,瞄一眼评估不是自己擅长的,或者不是一下能搞定的难得费自己精力又没绩效得。      一般网友更只对自己感兴趣的贴回了。

网友:
我想问问小跑堂,为什么每次都有验证码啊,,,到什么级别才可以没有?还是俩,一个加减法,一个看图识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试过,不清楚

不测试的理由:

1, 没做低功耗产品,不需要电池工作时间
2, 理论上,应该用其他系列产品,而不是L, 除非因为价格便宜
3, 其他同事负责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我在ST版问过几个问题,通通没回复,就算@一通也不顶用的。 再遇到问题,干脆没问了。所幸都自己解决了 ...

不一定是管理员回答啊。

只要用这个芯片,都应该会测一些必要参数的

当然,比较复杂的系统,这个不容易测。或者产品的延续开发,反正比前一代功耗低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只是一个核心版,你把全部没有用的端口都设置为低电平输出就可以达到最低功耗了

网友E:
去原帖看看吧

网友F:
好几天前就回复了.lz 是那个人的小号?

他自己电路出问题来来找 stm 的原因........

要是低功耗这么简单的话,早就没人问了.

网友G:
系统性的问题没发用知识点来回答
21ic只适合问点知识盲点问题
比如int有几位,时钟怎么配,xx功能在几号引脚之类

低功耗这种系统性的问题得慢慢找原因,根据实际情况来回答
不适合在这里问
这类问题要问别人也只能提供思路
提问者再根据思路进一步做实验并反馈结果
现实中如果提问按照思路解决了问题一般不会反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