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堵转试验,要求直到电流中断,能实现吗

楼主:
正常工作电压12V的电机,要求在100℃室温下,堵转情况,施加16V电压,直到电流中断,能实现吗,能实现的话是什么原因呀,是电机内部的自我保护还是温度过高坏掉了

楼主(2015-12-05):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按你的描述,这是一种过载保护,具体保护来自电机还是驱动电路,你的信息不足,没法判断.有的电机线圈或外壳上捆绑一只常闭温度开关,过热后会断开线包,冷却后会自动恢复.你找找看.

网友B:
你是想烧毁电机,还是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烧毁电机,还是保护电机?

测试电机性能

网友C:
楼主的题设就有严重问题,电机堵转会导致巨大电流,没有保护装置时,一段时间后电机将永久性烧毁。如果是测试保护装置是否可靠动作,要在有严格限流措施的供电电源基础上进行测试。而且,这样的测试跟电机性能无关,真不知道楼主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题设就有严重问题,电机堵转会导致巨大电流,没有保护装置时,一段时间后电机将永久性烧毁。如果是测 ...

是别人的方案,我也没看懂

网友D:
电机性能之中没有“堵转电流中断”这项,只有堵转电流这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别人的方案,我也没看懂

那就把“别人的方案”先看懂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别人的方案,我也没看懂

那就先去弄懂,否则你该干什么都不知道,那岂不是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