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图像采集中配隔行格列是什么意思,请大神帮吗?

楼主(2015-12-05):
(无正文)

网友A:
假如说每秒60张图片,隔行扫描就是说第一张图片只显示奇数行,第二张图片偶数行,然后以此类推,因为频率快所以图像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说每秒60张图片,隔行扫描就是说第一张图片只显示奇数行,第二张图片偶数行,然后以此类推,因为频率快 ...

问一下想加快图像的处理速度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想加快图像的处理速度有什么好办法吗?

更优化的算法,更快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优化的算法,更快的处理器。

因为我是搞硬件的,现在要把我的图像采集系统的传输和处理速度想提高,推荐几个好的视频输入处理芯片和储存芯片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搞硬件的,现在要把我的图像采集系统的传输和处理速度想提高,推荐几个好的视频输入处理芯片和储 ...

处理芯片用DSP,存储芯片根据相应型号的DSP器件手册中所载相关参数进行匹配选择即可,高速条件下可用DDR存储器。DSP芯片可去TI的官网根据需要的运算能力合理选择,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用ARM平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芯片用DSP,存储芯片根据相应型号的DSP器件手册中所载相关参数进行匹配选择即可,高速条件下可用DDR ...

我用的是stm32405,dsp自己没用过,任务催得急,所以还想用stm32,但是想用f407处理速度应该很快吧,可以吗?还有那个储存器我查了一下好像是电脑用的?我想用的是芯片,比如al422,有比它更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405,dsp自己没用过,任务催得急,所以还想用stm32,但是想用f407处理速度应该很快吧,可以 ...

F407是否满足,需要看你的要求和算法,至于存储器有没有更快的,当然有,但价格也不同,你的这些问题都缺乏起码的前提,所以意义太有限,只能讲讲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7是否满足,需要看你的要求和算法,至于存储器有没有更快的,当然有,但价格也不同,你的这些问题都缺 ...

我是个大二学生 我做得是图像采集系统的板子,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巡白线和测两辆移动中的车之间的距离,这对处理速度和传输的要求高,由于刚接触这种东西,所以问问题的时候不专业,望谅解,这些前提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大二学生 我做得是图像采集系统的板子,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巡白线和测两辆移动中的车之间的距离,这 ...

是学生可以原谅,但你还是没有抓到要点。根据极限车速和距离可以计算出必须满足的最小处理速度,再去根据这个参数留取适当余量去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学生可以原谅,但你还是没有抓到要点。根据极限车速和距离可以计算出必须满足的最小处理速度,再去根据 ...

谢谢原谅,我是学软件工程的学生,由于兴趣,所以选择选这个,您可以传授一下怎么选取硬件吗,主要是有前任已经做好板子了,而要求我去改进它,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前看过图像采集相关的资料,才想到通过更改主控芯片,和其他外设的处理速度,这样应该可以把总的处理速度提上来了,我这样认为对吗?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原谅,我是学软件工程的学生,由于兴趣,所以选择选这个,您可以传授一下怎么选取硬件吗,主要是有前 ...

如前帖所言,你要先计算需求,再根据算法的代码量和平台的处理速度来计算当前算法和平台是否能满足需求,不能的话,那就升级平台到合适的处理水平。处理器和算法对运算结果影响很大,存储器则要小的多,通常不必考虑存储器问题,只有极端情况下,比如处理器有限制,算法已实现最大优化,此时距离要求只有很小的差距,这时才是考虑存储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