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内部的三个分压电阻为什么是5K,而不是别的阻值?

楼主(2015-12-05):
(图片)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要问原作者。

网友B:
这是权衡的结果,
如果太大,三点电压受运放失调电流的影响就大,导致三点电压不稳定;
不能太小,耗电不说,不利于外部电路参数的选择。

网友C:
据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芯片叫555的原因,里面用了3个5K.
如果是3个6K的话这个芯片估计就叫666了.

网友D:
这里面既有技术的一面,也有艺术的另一面。

网友E:
我也觉得10k比较好的,常见多了,不知为何是5k,只能问当年原作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芯片叫555的原因,里面用了3个5K.
如果是3个6K的话这个芯片估计就叫666了. ...

:lol

网友G:
10K比较麻烦,不能叫十十十吧,估计不顺口
这里面既有技术的一面,也有艺术的另一面。

说的比较贴切。
记得几十年前,刚入门时,有个师兄说,入门先把555搞懂
555让我享用了几十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是权衡的结果,
如果太大,三点电压受运放失调电流的影响就大,导致三点电压不稳定;
不能太小,耗电不 ...

这个回答很靠谱!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