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简单的运放电路带宽问题,打赏10元!!!!!!

楼主(2015-12-05):
下图中 电路带宽是多少,1/2pi*r2c2,还是 1/2pi*r1c2  ? 哪个对,为什么,谢谢没搞明白,好像发帖不能设置打赏,只能看帖的时候打赏。所以在标题上标注了。

网友A:
没有电容,电路的GB=GBW/(R2/R1);
加了电容,电路的GB=GBW/[(Xc //R2)/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电路的GB=GBW/(R2/R1);
加了电容,电路的GB=GBW/[(Xc //R2)/R1]

那大家常说的 带宽 1/2pi*r2c2,还是 1/2pi*r1c2   是怎么来的?

和你写的 不同。
你写的思路我大概明白, 就是增益带宽积 除以放大倍数。

网友A:
你提问有点怪,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你引用自好处?那是积分截止频率计算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问有点怪,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你引用自好处?那是积分截止频率计算式。 ...

积分截止频率 可以看成是电路有效带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问有点怪,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你引用自好处?那是积分截止频率计算式。 ...

下图中式 1 和式 2  怎么推导的? 尤其是式2 ,电路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电路的GB=GBW/(R2/R1);
加了电容,电路的GB=GBW/[(Xc //R2)/R1]

2楼的这个公式 ,如果R2小于R1,是衰减电路呢 ?
套用这个公式,GB会大于GBW。

网友A(点评):
你是否觉得GB=GBW/G这个关系式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的这个公式 ,如果R2小于R1,是衰减电路呢 ?
套用这个公式,GB会大于GBW。 ...

这个问题,需要给出数据,否则无法判断,下图是一般情况下的BODE图,如果运放开关特性和RC大小不符合图示情况,略微改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给出数据,否则无法判断,下图是一般情况下的BODE图,如果运放开关特性和RC大小不符合图示 ...

你这图中居然有c1, 我问的问题里没有c1,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2楼的这个公式 ,如果R2小于R1,是衰减电路呢 ?
套用这个公式,GB会大于GBW。 ...

如果R2小于R1的时候,你说那个公式还成立吗,如果还成立,应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R2小于R1的时候,你说那个公式还成立吗,如果还成立,应该如何解释呢 ...

概念不清,罚抄GB定义3遍,关键词"单位增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图中居然有c1, 我问的问题里没有c1,哈哈。

就是你图中反馈电阻上并的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图中反馈电阻上并的C2

R1*C2的转折点 在波特图上体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不清,罚抄GB定义3遍,关键词"单位增益"。

大神就直说吧,R2小于R1的时候 这个电路带宽是多少,怎么计算?

我这么多基础问题,赶紧来个老师解答一下啊。

我好试一试打赏怎么操作。  然后我还有一个高深问题呢,学会了打赏,我一会另发一个帖子,发问高深问题。

网友A(点评):
大神不敢当。GB定义是以电路增益1为前提。

网友C:
1/2pi*r2c2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就直说吧,R2小于R1的时候 这个电路带宽是多少,怎么计算?

我这么多基础问题,赶紧来个老师解答一 ...

增益为10的电路 也有带宽!!!

网友A(点评):
如果你早说GB可以任意增益,我犯不着陪你玩。

楼主:
1/2pi*r1c2  是怎么理解

网友D:
你要有21ic钱包才能打赏啊,
要用支付保充值进
操作很简单,按照网页提示

网友E:
只和反馈电阻电容有个,和输入电阻无关

网友F:
1.这里带宽等于截止频率(-3dB),即B=wo=1/2兀R2C2。暂时不引入带宽增益类概念。
2.分析求得wo有二法:波特图和增益表达式。可以看到wo与R1无关。
3.设R2<R1电路成立,增益归一化处理,可见wo与R2/R1无关。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G:
把低频传递函数写出来,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G:
闭环传递函数选GBW高的OP,不需要考量OP的内部特性。

网友G:
闭环传递:(-R2/R1)/(1+S*R2*C2),极点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清楚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闭环传递函数选GBW高的OP,不需要考量OP的内部特性。

对!引入GB或w与楼主首问不太搭,同时也易引起思维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有21ic钱包才能打赏啊,
要用支付保充值进
操作很简单,按照网页提示

充钱很容易啊。问题 是发帖 不能悬赏金钱吗?

网友F:
文字注明打赏就行,但也不见得必要。
手机也能打,上午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这里带宽等于截止频率(-3dB),即B=wo=1/2兀R2C2。暂时不引入带宽增益类概念。
2.分析求得wo有二法:波 ...

wo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字注明打赏就行,但也不见得必要。
手机也能打,上午刚做过。

我觉得应该 发帖的时候 就设置好赏金,积极性更高。

还可以追加赏金。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wo是什么?

错啦!是f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引入GB或w与楼主首问不太搭,同时也易引起思维混乱

2楼说的:
没有电容,电路的GB=GBW/(R2/R1);
加了电容,电路的GB=GBW/[(Xc //R2)/R1]

增益带宽积 除以增益 就是当前电路带宽,好像是对的啊,但和你回答的怎么联系不到一起呢,
所以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这里带宽等于截止频率(-3dB),即B=wo=1/2兀R2C2。暂时不引入带宽增益类概念。
2.分析求得wo有二法:波 ...

该电路带宽与R1无关。

但是这个电路 还可能是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经常 提到  1/2pi*r1c2 ,波特图里也经常有这个点。

网友F:
你先好好看看20、22楼,
先不要那么高端:GBGBPGBWGBPW,
波特图中0.707倍点那个截止频率fo(暂定),知道来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好好看看20、22楼,
先不要那么高端:GBGBPGBWGBPW,
波特图中0.707倍点那个截止频率fo(暂定),知道 ...

好像你说的那个带宽(截止频率)前提条件是 运放的GBP非常高。对吧

如果GBP受限, 该电路带宽就不是 1/2pi*r2c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好好看看20、22楼,
先不要那么高端:GBGBPGBWGBPW,
波特图中0.707倍点那个截止频率fo(暂定),知道 ...

大神  把6楼 图中式子2的 带宽,是如何推导来的,讲讲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该电路带宽与R1无关。

但是这个电路 还可能是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经常 提到  1/2pi*r1c2 ,波特图里也经 ...

叫识分,叫低通,是由设计者依信号特征和处理目的而定——这是你也说过的,怎么又回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  把6楼 图中式子2的 带宽,是如何推导来的,讲讲吧

看到了,我不在行。
前面只是对你主题首问而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我不在行。
前面只是对你主题首问而发的。

明白了一点。如何和2楼第2条联系起来还是不太明白。

最主要是6楼的疑问,期待大神们来解答。

谢谢你了。打赏点辛苦金,哈哈

网友F:
嘻嘻!
【中国电子网】提示您:您的21ic钱包账户,入账2.00元,特此通知,查看详情http://pay.21ic.com

你@22楼,老抽,老9试试

网友G:
增益带宽主要是针对电压反馈模式的OP,对电流模式不适用。还是参考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稳定性分析那一单元有详细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这里带宽等于截止频率(-3dB),即B=wo=1/2兀R2C2。暂时不引入带宽增益类概念。
2.分析求得wo有二法:波 ...

R2<R1的情况,或者说R1远大于R2的时候,
该电路带宽依然与R1无关吗,你说的归一化处理,没太理解。
传递函数显示与R1无关。R1远大于R2的时候,传递函数为0了,所以好像传递函数此时还适用吗

网友G:
对带宽的理解有问题,必须有正常的放大增益,对低通来说就是带内增益,下降到带内增益的0.707倍,叫带宽(低通),对R1无限大,改变是带内增益,对零极点分布没有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R2

这么说吧
设此时R2/R1=1/10,即直流增益为0.1(够小吧)。
定义它为0dB或“归1”,那么依然有下降3分贝或0.707倍。
即,当增益从0.1下降到0.0707时的fo,即通带宽度。
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