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库函数驱动1602,有一些GPIO和C语言的基础问题,真诚请教

楼主(2015-12-05):
单片机新手,用STM8库函数驱动1602,有一些GPIO和C语言的基础问题,请教:

1602的数据引脚共8个脚,网上找到的例子多数都是直接插在一个端口,这样的话使用库函数里定义就非常方便,当写数据时就可以:GPIO_Write(GPIOA, data); 这种方式简单方便。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STM8S003,一是引脚不多,且也没有完整的一个端口。另外,在未来的开发时,也不一定会有完整的一个端口供使用。所以当这种时候,该如何写?

附:当前我的接法是:
RS --- PD6
RW --- PD5
EN --- PD4
DB01 --- PD3
DB02 --- PD2
DB03 --- PC6
DB04 --- PC5
DB05 --- PC4
DB06 --- PC3
DB07 --- PB4
DB08 --- PB5

网友A:
像你这样排引脚的话,没什么可以偷懒的,一个端口一个端口的改变状态吧。

网友B:
LCD1602好像支持并口4位驱动的,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这样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排引脚的话,没什么可以偷懒的,一个端口一个端口的改变状态吧。 ...

void Lcd_Write_Port_Data(u8 data)
{
        if (data & 0x80)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else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3);
        if (data & 0x40)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2); else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2);
        if (data & 0x20)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6); els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6);
        if (data & 0x10)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if (data & 0x08)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4); els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4);
        if (data & 0x04)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3); els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3);
        if (data & 0x02)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4); else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4);
        if (data & 0x01)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5);
}

那就只能这样写了么?总觉得好笨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1602好像支持并口4位驱动的,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这样用好了

现在还不是做产品,只是学习。
所以想找到8线的最佳写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是做产品,只是学习。
所以想找到8线的最佳写法。

没什么好的方法,基本思路都一样,只不过有更好的处理方法,网上有的你需要自己动手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id Lcd_Write_Port_Data(u8 data)
{
        if (data & 0x80)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else GPIO_ ...

直接 每个端口&ox1/2/4/8 就可以了, 不需要后面的else了吧。 不过我看到别人也有驱动1602 是用4位数据口驱动的。

网友D:
没别的,把原来整个端口赋值的语句用几句来代替。

网友D:
1602如果完整接线的话要用掉11个IO,太浪费IO了,完成可以用四线制的,只要6个IO就行了,而且速度上没什么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