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积分电路和CR微分电路

楼主(2015-12-05):
CR微分电路,信号频率过高,起不到微分作用。信号频率过低,微分之后为0

RC积分电路,信号频率过低,起不到积分作用。信号频率过高,积分之后为0

网友A:
建议看看电容充放电的内容,电容充电至端电压等于充电源电压的时间是无限长,要放电至0也是无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电容充放电的内容,电容充电至端电压等于充电源电压的时间是无限长,要放电至0也是无限长。 ...

理论是无限长。 但实际 一定时间后,可以认为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