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添加iptables驱动后,报错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modu...

楼主(2015-12-05):
本人有一块freesclae  i.mx6UL的官方demo开发板。1. 添加RNDIS驱动,
# modprobe   g_ether
能正常加载RNDIS驱动。

2. 然后我移植iptables,

          Networking support --->

              Networking options --->

                   Network packet filtering framework (Netfilter) -->

                            Core Netfilter configuration --->

                                  全选为built-in

                            IP: Netfilter configuration --->

                                  全选为built-in

重新编译后,烧录新的zImage。系统启动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
Starting udev
udevd[164]: starting version 182
evbug: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module_layout

这时候我执行 命令
#modprobe  g_ether ,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configfs: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module_layout
modprobe: ERROR: could not insert 'g_ether': Exec format error

3.
# uname – r
3.14.38+ge4944a5
查看自己编译的模块的信息
# modinfo  /lib/modules/3.14.38+ge4944a5/kernel/drivers/usb/gadget/g_ether.ko
filename:       /lib/modules/3.14.38+ge4944a5/kernel/drivers/usb/gadget/g_ether.ko
license:        GPL
author:         David Brownell, Benedikt Spanger
description:    RNDIS/Ethernet Gadget
srcversion:     E80B3E062D6FFE82D2288D1
depends:        libcomposite,u_ether,usb_f_rndis
intree:         Y
vermagic:       3.14.38+ge4944a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系统版本和模块信息一致啊,为什么我添加iptables驱动后,启动会报错,然后其他驱动模块加载不进去呢,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你是在搞4G网卡的驱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搞4G网卡的驱动么?......

应该不是吧

网友A:
华为的4G网卡需要RNDIS这个东西,目前在搞还没搞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4G网卡需要RNDIS这个东西,目前在搞还没搞通......

没有搞过,不是很懂,请见谅!

网友C:
内核和编译驱动所使用的头文件版本不一致,换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不是很懂,请见谅!

不是搞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核和编译驱动所使用的头文件版本不一致,换成一样的

源码都是内核自带的,我只是编译到内核而已,版本怎么会不一样?

网友D:
大家好!我是做IC集成电路 的小蔡,以后大家有芯片方面的采购计划可以让小蔡支持一下  电话13714450434

网友C:
如此说来确实很古怪,你可以用uname -a和modinfo分别看看内核版本和ko版本,这种提示一般就是版本不一致造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