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教一补偿电路

楼主(2015-12-05):
请教下,有没有大神能帮我解释下Cf1和Rf1是怎么进行增益补偿的,该怎么取值,O(∩_∩)O谢谢~!

网友A:
楼主电路图中的耦合电路其实就是个无源带通滤波器。如果Rf1*Cf1越大带通中心频率变低。反之带通中心变高。Rf1、Cf1应该称为频率补偿。而不是什么增益补偿。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C:
根据前级电路输出出阻抗、后级电路输入阻抗,可以得到传递函数。一切特性都会一目了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前级电路输出出阻抗、后级电路输入阻抗,可以得到传递函数。一切特性都会一目了然的。 ...

好的 谢谢~

楼主(2016-01-11):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图中的耦合电路其实就是个无源带通滤波器。如果Rf1*Cf1越大带通中心频率变低。反之带通中心变高。R ...

请教一下,带通滤波器的频率点应该怎么算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带通滤波器的频率点应该怎么算呢?谢谢~

不必算。仿真就有结果。更专业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比如:Filter Solutions 。

网友D:
有Cc1存在,后面还会有输出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Cc1存在,后面还会有输出么

我也有此疑问。
要是有元器件的阻值或电容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此疑问。
要是有元器件的阻值或电容值就好了。

原理图说明是这样的,Cc1和Rc1是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Cf1和Rb1并联Rb2组成一个补偿网络,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求帮忙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