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RC微分/积分之相位超前滞后

楼主(2015-12-05):
仔细看第一幅图,输出居然跑输入前面去了,激励未至,响应已有,诡异否?

网友A:
楼主 追求刚一上电的情况?

一般来说,都是周期信号,这种图 代表的是截取了周期中的一部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追求刚一上电的情况?

正弦稳态!

网友B:
不诡异吧,
高中学电感、电容,都有这情况。

网友C:
就像武打片一样,隔空发功,不接触就可伤人,难理解。莫非与暗物质有关。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HWM开过帖子吧

网友D:
这有什么奇怪 稳态正弦 无穷时间

网友E:
我觉得,一楼说的对。

所谓超前滞后,是针对稳态响应说的。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如果只是为了考试去**公式,根据公式代数计算,没有注意到一个具体公式的背景条件,很容易产生一些诡异的想法,比如“响应先于激励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