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贴完片就坏了

楼主(2015-12-05):
出厂前就坏了?
我经验还不足,所以希望大家有碰到过的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A:
注意焊接温度、是否为翻新货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通电后也许会摧毁MCU

网友C:
可以做试验确定:取同一批样本,随机采样且数量要够多,然后用编程器或搭建一个测试电路确定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如均完好,不要贴片,放在无焊锡的电路板或其它耐温容器上以同样焊接曲线直接过焊炉,然后再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但只要焊炉温度曲线设置合理,焊接过程出问题的概率可以说就是0

网友E:
也许芯片根本就没坏,而是电路设计问题或虚焊所致

网友F:
翻新芯片也有蛛丝马迹可以识别。

楼主:
哦,是啊,是啊,但愿别被骗了

楼主:
多谢大家提醒,先结贴了

网友G: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H:
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也是技术不成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