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定时器2的复用问题

楼主(2015-12-05):
最近在用定时器实现编码器功能,然后tim2与tim5的io是一样的,就要用到afio,结果找了些资料,写了代码,发现定时器复用并没有实现。。。这代码是将tim2_ch1和ch2从PA0和PA1重映射到PA15和PB3,而计数器没有计数。。后来把代码里的tim2换成了tim3,从PA6PA7重映射到PC6PC7,然后测试结果是可以计数,于是就不理解,难道是tim2复用这部分有问题?

楼主:
编码器的配置代码
void encoder_Count_Init(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Encoder unit connected to TIM3, 4X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ENCODER_TIMER,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ICx_FILTER;
        TIM_ICInit(ENCODER_TIMER,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ENCODER_TIMER,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ENCODER_TIMER, TIM_IT_Update, DISABLE);
        //Reset counter
        ENCODER_TIMER->CNT = 0;
        // ENC_Clear_Speed_Buffer();
        TIM_Cmd(ENCODER_TIMER, ENABLE);
}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程序用在定时器3定时器4上都是可以计数的,就是定时器2不行,真的想不出什么原因,用的单片机是stm32vct6的。

楼主:
没人来啊,,,怎么还没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来啊,,,怎么还没人来啊

PA15脚默认是不是普通IO口得从新映射为普通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A15脚默认是不是普通IO口得从新映射为普通口吧

JTAG下载不用的引脚:PB3,PB4当成普通IO口进行操作?

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复用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ANBLE);
2、调用重映射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进行上述配置后即可将JTAG下载引脚PB3,PB3当成普通GPIO来使用了!同时也可以用SWD方式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下载不用的引脚B3,PB4当成普通IO口进行操作?

具体步骤如下:

好有道理,回去试试看,,,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啦!!!求个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下载不用的引脚B3,PB4当成普通IO口进行操作?

具体步骤如下:

试了下,结果还是不行

将那两行代码加上后,TIM2还是不能计数,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和GPIO_Remap_SWJ_Disable也都试了,还是不行,换成TIM3的重映射还是可以计数的。
结帖有些早了,额,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结果还是不行

将那两行代码加上后,TIM2还是不能计数,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和GPIO_Remap ...

刚刚**了,这次正经地加上了这代码,结果是行得通的,TIM2重映射到PA15PB3也能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