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屏为啥比电容屏便宜呢?

楼主(2015-12-05):
电阻屏为啥比电容屏便宜呢?

网友A:
当然是电容屏好啊,现在的手机几乎都是电容屏的了,电阻屏慢而且还卡,其他的具体原理不懂,呵呵

网友B:
电阻屏便宜是最大的优点,呵呵!

网友C:
电容屏透明度好

网友D:
这里面的文档讲的挺好的:关于触摸屏基础的很好的材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0280

网友E:
电阻屏是靠点击按压来操作的,也就是说,屏幕感受到你手指或者触控笔的压力,然后接受操作。
电容屏是靠静电感应来操作的,也就是说,屏幕感受到你手指的静电,然后接受操作。

网友F:
一般来说,电阻屏可以做到更精确的定位,你可以通过手指或者触控笔等进行操作;而电容屏只能通过有静电的手指来操作,笔是不可用的,如果人OVER了那么手指也不管用了呵呵

网友G:
当然,也有电容屏的专用笔,但不怎么好用

网友H:
但电容屏的操作感受更流畅,而且支持多点触控(两个手指同时操作,进行图片放大、旋转等等)。

网友I:
我手机是电阻屏,去用电容屏超没感觉,说实话电容屏论强光下显示效果真比不上电容屏,而且也不支持多点触控,但是论操作体验真的比电容屏强多了

楼主: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是东北,电容屏就哭了。

网友A:
LS的别乱说哦。你的意思是冬天东北没用用Iphone了?
温度和湿度是会影响电容容值,但现在很多都有自动校准算法,而且这个算法一点都不难。应该普及率蛮高的了。

网友J(2018-09-27):
引用 网友A:
LS的别乱说哦。你的意思是冬天东北没用用Iphone了?
温度和湿度是会影响电容容值,但现在很多都有自动校准 ...

太冷  苹果就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