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的芯片Cypress的好还是NEC的好

楼主(2015-12-05):
移动硬盘盒的芯片Cypress的好还是NEC的好

网友A:
美国Cypress赛普拉斯(USB2.0标准的制定者)控制专业芯片是世界上最低功耗和读取速度最快最稳定的之一。

网友B:
比其他的芯片要好。美国Cypress赛普拉斯(USB2.0标准的制定者)控制专业芯片是世界上最低功耗和读取速度最快最稳定的之一。

网友C:
现在的移动硬盘盒几乎都用cy的

网友D:
稳定,功耗低,速度也快

网友E:
只有这一种吧,还没有见过别家的芯片

网友F:
这。。。有点过了吧

网友F:
呵呵,总之很牛,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G:
貌似现在大部分都是CY的了吧

网友H(2016-02-18):
问下用的CY的型号是什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比其他的芯片要好。美国Cypress赛普拉斯(USB2.0标准的制定者)控制专业芯片是世界上最低功耗和读取速度最快 ...

能问下赛普拉斯的具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