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协议栈led硬件接口问题

楼主(2015-12-05):
求助大神么,我用zigbee协议栈自带的例子改写的,用HalLedSet()函数能控制led1和led2,但是控制不了led3,我也配置了al_board_cfg.h文件,P0_4控制led3,还有没有哪个文件需要配置下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助啊~~,卡了好久了,感觉着东西配置好了就是不能用

网友A:
不熟悉这个协议。。。
看看协议的相关说明

网友A:
实在不行就用寄存器方式
等忙完手里的活,我也得学习学习这个协议

网友A:
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Opcm2Lcwa9BRQPSYtK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e8Jc6RW8eqNEUcY8ga2erx7ySSYBTcHz5h_RqVE7RtMoaPU6j9DMqcR ...

谢谢回复,你给的这个例子我看了,我别的传感器在协议栈中都弄好了,看到led3一直不能点亮,我照着led2改了led3,觉着就是那样子弄的, 但是还是没弄出来,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给的这个例子我看了,我别的传感器在协议栈中都弄好了,看到led3一直不能点亮,我照着led2改 ...

它们的电路有什么区别?连接的io引脚功能是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们的电路有什么区别?连接的io引脚功能是否都一样?

led2接P1_1,led3接P0_4,就这个区别了,我看给给的例子也是这样子配置的,文件是hal_board_cfg.h,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文件要改

网友B:
估计是引脚定义之类的问题。

网友C:
我别的传感器在协议栈中都弄好了,看到led3一直不能点亮,我照着led2改了led3,觉着就是那样子弄的, 但是还是没弄出来

有没有必要检查一下电路呢,也可能是led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