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加高频扼流圈的作用?

楼主(2015-12-05):
如题,下图中的Lc,书上说是“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在小功率电路中,它也可以用一个电阻代替”。
什么叫做“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为什么在大功率电路中,不能用电阻?

网友A:
什么叫做“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电源,就是“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为什么在大功率电路中,不能用电阻?

大功率电路中使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电阻上发热太厉害,且电源不能得到充份利用,输出功率比较小。

网友A:
图中R1R2与三极管基极联接处必须加点(d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R1R2与三极管基极联接处必须加点(dot)。

对对对,我忘记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电源,就是“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 ...

多谢多谢。
要是能马上结贴,我就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电源,就是“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 ...

“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他的这种说法不太能理解。即便不是振荡电路,如果希望从集电极输出信号,集电极也不能直接接电源啊。

网友B:
只要注意一个概念:对高频信号,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是直通的,就行了。

实际情况也是,因为直流电源包括滤波电容,对信号内阻确实非常小;即使没有滤波电容,我们通常都在电路加入退耦电容,把这个退耦电容与电源一并考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出功率与静态偏置的Vce×Ic有直接的关联,也与负载电阻有关联。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注意一个概念:对高频信号,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是直通的,就行了。

实际情况也是,因为直流电源包括滤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避免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号短路”?

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电源,就是“电源对振荡回路的高频信 ...

我看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用选频网络直接代替共射放大电路的Rc,书上的电感三点式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电容三点式好像没有这么做,书上的例题和课后题也都是如此,Rc要么用一个电阻,要么用一个电感。那可不可以用电容三点式选频网络直接替换Rc?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用选频网络直接代替共射放大电路的Rc,书上的电感三点式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 ...

“可不可以用电容三点式选频网络直接替换Rc?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一点问题也没有。
只需要注意:集电极现在接电容三点式选频网络一端,那么基极应该接该电容三点式选频网络另一端,即交流接地,同时发射极交流接两电容中间。两电容中间当然没有直流通路,所以必须用电感或者电阻为发射极提供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电容三点式选频网络直接替换Rc?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一点问题也没有。
只需要注 ...

:handshake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D:
这个三极管不就是组成一个放大器吗?它不做振荡做普通的放大器时集电极怎么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基极接地型与楼主位是射极接地型是有区分的。但是两型都是由集极輸出,显然集极上的交流信号不能被短 ...

Very good!
终于不再咬定“共基”、“共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基极接地型与楼主位是射极接地型是有区分的。但是两型都是由集极輸出,显然集极上的交流信号不能被短 ...

:handshake
貌似如果让谐振回路代替Rc,就只能是共基组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楼下!其实就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有些人对共字过敏。

本人G.C.D员,信奉**,信任共和制度,何来“共”敏?

凡事儿便共,共C亦共Qi,可就又乱又滥了。
见了3**关就套"共",则是又多了一个"懒"得动脑。
不思考本质者何能止于一人?各层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如果让谐振回路代替Rc,就只能是共基组态了!

那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