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款cortex核的芯片

楼主(2015-12-05):
价格便宜,cortex核,USB资源多的,RAM和flash大的芯片

网友A:
我知道其他厂家的M4都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推新唐M453VE6AE,128K FLASH,32K RAM,USB OTG功能;

网友C:
新唐NuMicro™ NUC505系列是基於ARM® Cortex®-M4F內核的新一代32位的微控制器,NUC505系列最高運行速度可達100 MHz並含有浮點運算單元及DSP功能,內建2 Mbytes SPI Flash及128 Kbytes SRAM。NUC505系列配備豐富的外設,如: USB Host/Device、Timers、Watchdog Timers、RTC、UART、SPI、I²S、I²C、PWM Timer、GPIO、12-bit ADC、24-bit Audio CODEC、Low voltage reset及Low voltage detector等功能。
應用領域:
熱敏打印機、GPS衛星定位器、2.4G無線音頻、音頻相關應用。
關鍵特性:
內核
- 含有浮點運算單元和DSP的ARM® Cortex®-M4 內核
- 最高可運行至 100 MHz
記憶體
- 128 K位元組SRAM
- 2 M位元組SPI Flash
通用外設
- USB 2.0 高速Device
- 最多2組USB 2.0高速Host
- 最多3組UART
- 最多3組SPI
- 最多2組 I²Cs (最快支持1 MHz)
- SD Host
保護程式安全
- 128位密鑰加密保護不易被竊取
- 密鑰最多可重寫15次
RTC
- 外部獨立電源供電 VBAT
- 32位元組備用暫存器空間
I²S
- 當主控或被動模式的操作
- 內建可微調頻率的獨立PLL
- 支持PCMA格式、PCMB格式、I²S以及MSB合法的數據格式
- 支持DMA模式
12 位 ADC
- 最多8通道
- ADC_CH1最快轉換速率可達1 MSPS其他除了ADC_CH0以外轉換速率可達200 kSPS
音頻解碼器
- 內建雙聲道24位音頻解碼器
- ADC-THDN: -80 dB, Dynamic Range SNR: 90 dB (A-Weighted)
- Headphone Output-THDN: -60dB, 動態範圍SNR: 93 dB (A-Weighted)
- 採樣率: 8 kHz to 96 kHz
封裝
- LQFP48, LQFP64, QFN88
工作溫度: -40℃~+85℃

网友C:
带有24-bit Audio Codec及高容量128KB内存新产品Cortex®-M4 NuMicro™ NUC505系列。不同于市面上昂贵的DSP芯片,NUC505系列提供了高性价比Cortex®-M4 DSP芯片之首选。NUC505系列以ARM Cortex®-M4核心,搭配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与FPU(浮点运算单元),运行速度高达100 MHz,内置128 KB 内存以及2 MB SPI Flash并支持4-bit数据快速传输,可满足复杂算法的应用。 高效能之NUC505系列更结合了新唐独有的外挂储存设备保护机制(PMOC),可有效保护客户开发之程序。此外,NUC505系列具备了丰富外设,涵盖USB HS Device、USB FS Host、I²S、12-bit ADC、RTC、2组I²C、3组UART等,极适合于消费电子、iPhone周边产品、物联网、云端与音频产品等等应用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有24-bit Audio Codec及高容量128KB内存新产品Cortex®-M4 NuMicro™ NUC505系列。不同于市面上昂贵的DSP ...

这款片子价格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片子价格如何呢

这个片子价格不高,性价比很高,才15元左右一片,还是逃跑的单价。批量更便宜。

网友E:
新塘喝多选择啊?需要请咨询我,qq786030167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价格不高,性价比很高,才15元左右一片,还是逃跑的单价。批量更便宜。 ...

想知道USB内部资源大吗,够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USB内部资源大吗,够用不

USB 2.0 高速Device
- 最多2組USB 2.0高速Host
- 最多3組UART
- 最多3組SPI
- 最多2組 I²Cs (最快支持1 MHz)
- SD 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2.0 高速Device
- 最多2組USB 2.0高速Host
- 最多3組UART

USB有多大的缓存啊,256bytes吗?

网友G:
NUC505系列提供了高性价比Cortex®-M4 DSP芯片之首选。NUC505系列以ARM Cortex®-M4核心,搭配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与FPU(浮点运算单元),运行速度高达100 MHz,内置128 KB 内存以及2 MB SPI Flash并支持4-bit数据快速传输,可满足复杂算法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USB有多大的缓存啊,256bytes吗?

stm32的USB好像是256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