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 mega8 串行通信显示80

楼主(2015-12-05):
void Us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UCSRA = 0x00;
        UCSRC = 0x86;        //UCSRC = (1 << UCSZ1) | (1 << UCSZ0)|(1 << URSEL);  异步,数据格式8,N,1
        UBRRH = 0x00;        //UBRRH=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BRRL = 0x33;        //UBRRL=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CSRB = 0x98;        //UCSRB =(1<<RXCIE)|(1<<RXEN)|(1<<TXEN)//发送使能
}
void PutChar(uchar c)
{
        while(!(UCSRA&(1<<UDRE)));                //等待缓冲器为空,UDRE为1时
        UDR = c;                                                //将要发送的数据装入UDR寄存器
}
main

        DDRD|=0x02;                                                                //TX
        PORTD|=0x10;                                                        //上拉电阻有效
        Usart0_Init();
        sei();                                                                        //开总中断
        PutChar('A');

楼主:
用proteus 仿真, 总是显示 80 00,有上位机接收不显示字符, F_CPU=8M,baud=9600

你试验下UBRR=103;

网友A:
RXCIE多余
PORTD|=0x10;          //上拉电阻有效  干什么用的?
  PutChar('A');  在死循环中通过按键按一下  发送

楼主(2016-01-10):
引用 网友A:
RXCIE多余
PORTD|=0x10;          //上拉电阻有效  干什么用的?
  PutChar('A');  在死循环中通过按键按一 ...

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