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02Z开发笔记】读写FLASH

楼主(2015-12-05):
在MCU开发过程中,经常希望存储一些数据,能够掉电后还能保留,通常可以使用EEPROM来存储,当然,另一种低成本的做法是使用MCU的FLASH存储器来存储非易失的数据!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FRDM-KL02Z的FLASH数据的读写操作!

开发环境仍就是:CW10.6+PE+FRDM-KL02Z+MiniDock
CW的使用方法依然见:CW10.6开发FRDM-KL02Z

完成测试的效果是:MCU上电后,首先读取0x4000的字节数据,然后把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之后将数据加1后再存入0x4000单元,由于FLASH有非易失特性,因此,每次复位或上电后,存储器的数据都会比上1次加1。

1、新建flash_test工程如图。

2、选择intflash和consoleio模块

如下图所示

楼主:
3、intflash配置如图

点开intflashldd1模块,可以看到flash的更详细配置

选择使能flash的操作函数,在这里使用
erasesector——擦除扇区函数
setbyteflash——写字节函数
getbyteflash——读字节函数

4、配置串口调试模块

注意要修改串口引脚,这里默认的和FRDM-KL02Z的不一样!

楼主:
5、生成工程代码
6、在主函数中添加写字节地址定义

7、主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首先输出提示信息
然后读0x4000地址的数据
串口输出数据
数据增1
擦除扇区
写字节数据到0x4000地址

8、编译运行程序,在串口输出如下信息,可以看出,每次MCU重新启动运行时,数据都会自动加1,符合我们的测试目的!

9、在调试界面也可以查看存储单元的值,在下图位置添加单元地址

输入地址0X4000

楼主:
可以看到0x4000位置数据

注意,在这里选择地址时需要看看此地址是否有程序存放

以上便是flash的读写过程,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A:
有没有利用rl_usb一起用的flash读写例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3、intflash配置如图

点开intflashldd1模块,可以看到flash的更详细配置

感觉这个flash读写还真的和别的单片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