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灯频闪器的原理

楼主(2015-12-05):
频闪器是一种汽车改装的设备,接线方法如下图。功能是:当刹车开关接通时,频闪器“通 断 通 断……”,于是刹车灯就闪烁了。
这种东西的售价很低,电路应该很简单。哪位大侠能给提示一下呢?谢谢!

网友A:
和转向灯是一样的。

网友B:
确实是,基本上和闪光器是一样的,最多加了一级开关而已,非常简单

网友C:
不错就是这个样子的,一般频闪器的外壳是金属的,其就是GND

网友D:
转向灯的闪光器还是有点意思的,坏了一个转向灯,闪烁频率会加快。

网友E:
给你两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F:
1.刹车灯没见过闪的.闪的是转向灯,紧急灯.
2.早些年拆过转向灯的闪烁开关,是电磁铁结构的,不存在三极管,电容等元器件.
3.转向灯的闪烁频率跟电流有关,有个取样电阻.所以(1)当坏了一个灯,闪烁就会加快(2)如果改装LED灯,闪烁频率会不一样,得换那个取样电阻.(3)如果你开车发现你的转向灯有天闪烁加快了,赶快去修车吧.

网友F:
1.刹车灯没见过闪的.闪的是转向灯,紧急灯.
2.早些年拆过转向灯的闪烁开关,是电磁铁结构的,不存在三极管,电容等元器件.现在的不清楚了.
3.转向灯的闪烁频率跟电流有关,有个取样电阻.所以(1)当坏了一个灯,闪烁就会加快(2)如果改装LED灯,闪烁频率会不一样,得换那个取样电阻.(3)如果你开车发现你的转向灯有天闪烁加快了,赶快去修车吧.

网友F:
http://www.motorfans.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6965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