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

楼主(2015-12-05):
我用的4bit的MCU,手册上关于RAM部分写着:
System register and I/O : $000 - $02F, $380 - $38C
Data memory: $030 - $ 0EF

我有如下几行代码:
DET7_CT                EQU        8CH
...
ADIM          DET7_CT,        01H         ;次数加一

可以编译出错,提示: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 truncated to 7 bits

我看了一下ADIM指令格式,里面似乎确实只能寻址7bit的RAM空间,请问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哇?
谢谢大伙了!

楼主:
OK,解决方法已找到。

RAM中8CH这个地址BANK1了,改为如下的代码即可:
DET7_CT                EQU        0CH
...
LDI             TBR,               01H            ;这里只是借用TBR,此语句真实目的是向累加器A写01H,这个01H是“次数加一”中的“一”
ADDM         DET7_CT,        01H            ;这里的01H表示BANK1

网友A: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