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Freescale XS128移植uCOSii汇编部分出现问题

楼主(2015-12-05):
  1.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2. OS_CPU_SR  OSCPUSaveSR(void);
  3. void       OSCPURestoreSR(OS_CPU_SR cpu_sr);
  4. #endif

#define  OS_CRITICAL_METHOD    3

#if      OS_CRITICAL_METHOD == 1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asm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asm  ("STI")                    /* Enable  interrupts                        */
#endif

#if      OS_CRITICAL_METHOD == 2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asm ("PUSHF;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asm  ("POPF")                   /* Enable  interrupts                        */
#endif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cpu_sr = OSCPUSaveSR())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OSCPURestoreSR(cpu_sr))    /* Enable  interrupts                        */
#endif
  1. <blockquote>OS_CPU_SR_Save:
编译后报错 Symbol OSCPUSaveSR in file ***************\OS_CORE.c.o is undefined
                  Symbol OSCPURestore in file ***************\OS_CORE.c.o is undefined
                   Link failed

还有一个警告
指向interrupt VectorNumber_Vpit0 void PIT_ISR(void) ,
other segment than in previous declaration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求大神指点
新人只有八分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ectorNumber_Vpit0 void PIT_ISR(void){
    EnableInterrupts;

    PITTF_PTF0=1;

    OSTickISR_Handler();

}

楼主:
好像汇编部分的代码没有粘贴完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2002,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AGED S12 Specific code
;                                            (METROWERKS)
;
; File         : OS_CPU_A.S
; By           : Eric Shufro
;
; Notes        : THIS FILE *MUST* BE LINKED INTO NON_BANKED MEMORY!
;********************************************************************************************************

NON_BANKED:       section

;********************************************************************************************************
;                                           I/O PORT ADDRESSES
;********************************************************************************************************

PPAGE:            equ    $0015         ; Addres of PPAGE register (assuming MC9S12 (non XGATE part)

;********************************************************************************************************
;                                          PUBLIC DECLARATIONS
;********************************************************************************************************

    xdef   OS_CPU_SR_Save
    xdef   OS_CPU_SR_Restore
    xdef   OSStartHighRdy
    xdef   OSCtxSw
    xdef   OSIntCtxSw
    xdef   OSTickISR

;********************************************************************************************************
;                                         EXTERNAL DECLARATIONS
;********************************************************************************************************

    xref   OSIntExit
    xref   OSIntNesting
    xref   OSPrioCur
    xref   OSPrioHighRdy
    xref   OSRunning
    xref   OSTaskSwHook
    xref   OSTCBCur
    xref   OSTCBHighRdy
    xref   OSTickISR_Handler
    xref   OSTimeTick

;********************************************************************************************************
;                                  SAVE THE CCR AND DISABLE INTERRUPTS
;                                                  &
;                                              RESTORE CCR
;
; Description : These function implements OS_CRITICAL_METHOD #3
;
; Arguments   : The function prototypes for the two functions are:
;               1) OS_CPU_SR  OSCPUSaveSR(void)
;                             where OS_CPU_SR is the contents of the CCR register prior to disabling
;                             interrupts.
;               2) void       OSCPURestoreSR(OS_CPU_SR os_cpu_sr);
;                             'os_cpu_sr' the the value of the CCR to restore.
;
; Note(s)     : 1) It's assumed that the compiler uses the D register to pass a single 16-bit argument
;                  to and from an assembly language function.
;********************************************************************************************************

OS_CPU_SR_Save:
    tfr  ccr,b                         ; It's assumed that 8-bit return value is in register B
    sei                                ; Disable interrupts
    rtc                                ; Return to caller with D containing the previous CCR

OS_CPU_SR_Restore:
    tfr  b,ccr                         ; B contains the CCR value to restore, move to CCR
    rtc

;********************************************************************************************************
;                               START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TO-RUN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Start() to start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that was created
;               by your application before calling OSStart().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The stack frame is assumed to look as follows:
;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  0       PPAGE
;                                            +  1       CCR
;                                            +  2       B
;                                            +  3       A
;                                            +  4       X (H)
;                                            +  5       X (L)
;                                            +  6       Y (H)
;                                            +  7       Y (L)
;                                            +  8       PC(H)
;                                            +  9       PC(L)
;
;               2) OSStartHighRdy() MUST:
;                      a) Call OSTaskSwHook() then,
;                      b) Set OSRunning to TRUE,
;                      c) Switch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by loading the stack pointer of the
;                         highest priority task into the SP register and execute an RTI instruction.
;********************************************************************************************************

OSStartHighRdy:
    call   OSTaskSwHook               ;  4~, Invoke user defined context switch hook

    ldab   #$01                        ;  2~, Indicate that we are multitasking
    stab   OSRunning                  ;  4~

    ldx    OSTCBHighRdy               ;  3~, Point to TCB of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lds    0,x                         ;  3~, Load SP into 68HC12

    pula                               ;  3~, Ge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staa   PPAGE                       ;  3~, Store into CPU's PPAGE register

    rti                                ;  4~, Run task

;********************************************************************************************************
;                                       TASK LEVEL CONTEXT SWITCH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makes a higher priority task ready-to-run.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Upon entry,
;                  OSTCBCu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               2) The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to suspend looks as follows:
;
;                  SP +  0       PC(H)
;                     +  1       PC(L)
;
;               3) The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to resume looks as follows:
;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  0       PPAGE
;                                            +  1       CCR
;                                            +  2       B
;                                            +  3       A
;                                            +  4       X (H)
;                                            +  5       X (L)
;                                            +  6       Y (H)
;                                            +  7       Y (L)
;                                            +  8       PC(H)
;                                            +  9       PC(L)
;********************************************************************************************************

OSCtxSw:
    ldaa   PPAGE                       ;  3~, Get curren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psha                               ;  2~, Push PPAGE register onto current task's stack

    ldy    OSTCBCur                   ;  3~, OSTCBCur->OSTCBStkPtr = Stack Pointer
    sts    0,y                         ;  3~,

    call   OSTaskSwHook               ;  4~, Call user task switch hook

    ldx    OSTCBHighRdy               ;  3~, OSTCBCur  = OSTCBHighRdy
    stx    OSTCBCur                   ;  3~

    ldab   OSPrioHighRdy              ;  3~,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stab   OSPrioCur                  ;  3~

    lds    0,x                         ;  3~, Load SP into 68HC12

    pula                               ;  3~, Ge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staa   PPAGE                       ;  3~, Store into CPU's PPAGE register

    rti                                ;  8~, Run task

;********************************************************************************************************
;                                    INTERRUPT LEVEL CONTEXT SWITCH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IntExit() to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to a task that has
;               been made ready-to-run by an ISR. The PPAGE register of the preempted task has already
;               been stacked during the start of the ISR that is currently running.
;
; Arguments   : none
;********************************************************************************************************

OSIntCtxSw:
    call   OSTaskSwHook               ;  4~, Call user task switch hook

    ldx    OSTCBHighRdy               ;  3~, OSTCBCur  = OSTCBHighRdy
    stx    OSTCBCur                   ;  3~

    ldab   OSPrioHighRdy              ;  3~,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stab   OSPrioCur                  ;  3~

    lds    0,x                         ;  3~, Load the SP of the next task

    pula                               ;  3~, Ge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staa   PPAGE                       ;  3~, Store into CPU's PPAGE register

    rti                                ;  8~, Run task

;********************************************************************************************************
;                                           SYSTEM TICK IS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the ISR used to notify uC/OS-II that a system tick has occurred.  You
;               must setup the S12XE's interrupt vector table so that an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               vectors to this function.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The 'tick ISR' assumes the we are using the Output Compare specified by OS_TICK_OC
;                   (see APP_CFG.H and this file) to generate a tick that occurs every OS_TICK_OC_CNTS
;                   (see APP_CFG.H)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number of FRT (Free Running Timer)
;                   counts to the next interrupt.
;
;                2) All USER interrupts should be modeled EXACTLY like this where the only
;                   line to be modified is the call to your ISR_Handler and perhaps the call to
;                   the label name OSTickISR1.
;********************************************************************************************************

OSTickISR:
    ldaa   PPAGE                       ;  3~, Get curren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psha                               ;  2~, Push PPAGE register onto current task's stack

    inc    OSIntNesting                ;  4~, Notify uC/OS-II about ISR

    ldab   OSIntNesting                ;  4~, if (OSIntNesting == 1) {
    cmpb   #$01                        ;  2~
    bne    OSTickISR1                  ;  3~

    ldy    OSTCBCur                    ;  3~,     OSTCBCur->OSTCBStkPtr = Stack Pointer
    sts    0,y                         ;  3~, }

OSTickISR1:
    call   OSTickISR_Handler

;   cli                                ;  2~, Enable interrupts to allow interrupt nesting

    call   OSIntExit                   ;  6~+, Notify uC/OS-II about end of ISR

    pula                               ;  3~, Get value of PPAGE register
    staa   PPAGE                       ;  3~, Store into CPU's PPAGE register

    rti                                ;  12~, Return from interrupt, no higher priority tasks ready.

这里的代码是网上找得 源程序编译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