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报错

楼主(2015-12-06):
报错,说提示缺少一个;,可是不少啊?

提示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提示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缺了个分号啊,中英文模式也得区分

网友B:
可能是在中文模式下输入的分号

网友C:
这个程序开头的注释吧,应该不会报错的,往前推,应该是定义变量或者数组的时候缺少了一个;吧

网友D:
楼主找到哪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6-01-07):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哪出问题了吗

是调用的文件里有了改动,我重新把原来的文件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开头的注释吧,应该不会报错的,往前推,应该是定义变量或者数组的时候缺少了一个;吧 ...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了个分号啊,中英文模式也得区分

是调用的文件里有了改动,我重新把原来的文件添加进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