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5-12-06):
单片机最小系统,二极管接p0.1亮不了,而接p1.0可以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把代码放出来看看

网友B:
p0口要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代码放出来看看

代码没有,程序是别人给调的,改成一号口就能亮,改成38号就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要上拉

是不是接排阻?接了啊

网友A:
P0.1对VCC加一个上拉电阻,P0口没有上拉,不能直接推动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0.1对VCC加一个上拉电阻,P0口没有上拉,不能直接推动LED

拉电流不需要上拉

网友D:
断开二极管,看0.1的电平有没有高低变化,
也许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E:
量一下端口上到底按你的想法给出正确电平了没有。

网友F:
管脚状态没有设对

网友G:
调试一下,看P0口值

网友H:
如果是高电平驱动LED(IO接LED+)的话,P0需要接上拉电阻(或设置为内部上拉或推挽模式),如果是低电平驱动LED(IO接LED-),则检查代码及硬件吧。

网友I:
看一下单片机的内部接口原理图就明白了  p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接排阻?接了啊

改成低电平驱动,哪个口都可以亮

网友K: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L(2018-05-15):
要看电路图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