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元(功能说明)
[电子元器件] 怎么看集成运放的输入端是否有直流通路?

楼主(2015-12-06):
书上对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归纳,其中有一条是“分析放大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对分立元件电路,看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对集成运放,看输入端是否有直流通路。”

怎么看集成运放的输入端是否有直流通路?

网友A:
就是看运放的输入端是否有合适的直流偏置。

如果前级与此运放是直接(直流)耦合,则自然而然地就建立了这个直流偏置。若前级与此运放是通过电容耦合,则此运放的相应输入端必须通过电阻对电源和地构成一条“直流通路”,即直流偏置。具体可采用戴维南等效分析。

其实,通常所说的RC耦合中的R在此就是那个对地(或电源)的直流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运放的输入端是否有合适的直流偏置。

如果前级与此运放是直接(直流)耦合,则自然而然地就建立了这 ...

就以最简单的反相比例运放电路为例,那里是直流通路?

网友A:
此类电路,既可构成反相比例放大,也可构成同相比例放大,所以没必要特意细分。

这里的运放正输入端对地就是条“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电路,既可构成反相比例放大,也可构成同相比例放大,所以没必要特意细分。

这里的运放正输入端对地就 ...

:handshake稍微懂一点了。

但是不知道书上所说的没有直流通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微懂一点了。

但是不知道书上所说的没有直流通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

你将上面的反相比例放大器改成同相比例放大,然后仅用一个电容作为输入耦合,则立马看到“没有直流通路的情况”。

网友B:
如果上图ui加了电容隔直,但根据虚短,负输入端与正输入端"短路(接)",
负输入端是否可看作有直流通路?

网友C:
对于反相放大,Rf便是提供负端的直流偏置通路了的。
其它都是乱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反相放大,Rf便是提供负端的直流偏置通路了的。
其它都是乱说的。

上图的负端的直流通道不是ui那边提供的吗?

网友D:
2年前的帖子,不过好像看不见图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22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的负端的直流通道不是ui那边提供的吗?

当然不是!
实例,当欲放大信号ui是交流,则应当〈串一电容隔离直流〉后接入。因此,直流通路并非必须直接GND或Vcc。

网友B:
不懂,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图ui加了电容隔直,但根据虚短,负输入端与正输入端"短路(接)",
负输入端是否可看作有直流通路? ...

反相比例放大器中,运放的负输入端通过反馈电阻R2和运放的输出(一个受控电压源)与地和电源相连,那就是标准的“直流通路”,由此对运放的负输入端提供合适的偏置。

补充一点:

运放正负输入端间的所谓“虚短”并不提供“直流通路”!

网友C:
重新认识到“Rf即直通”,表明至少上过一年级。
强词“受控源”也是“电源”,则有狡辩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认识到“Rf即直通”,表明至少上过一年级。
强词“受控源”也是“电源”,则有狡辩之意。 ...

如何判断那个元件是直流偏置,那个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那个元件是直流偏置,那个不是?

不好意思了,我未曾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比例放大器中,运放的负输入端通过反馈电阻R2和运放的输出(一个受控电压源)与地和电源相连,那就是 ...

如何判断那个元件是直流偏置,那个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那个元件是直流偏置,那个不是?

"直流偏置"并不是指具体某个元件,而是指给予某个需要特定直流电压或电流偏置值的统称概念。要给予此直流偏置,必须有一条联通至参考节点的直流通路。对于直流电压偏置来说,通路上可以串有电阻电感电压源,但不能串入电容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置"并不是指具体某个元件,而是指给予某个需要特定直流电压或电流偏置值的统称概念。要给予此直流 ...

哦哦,我貌似明白一点了。

是不是可以说,输入信号的参考地(交流地)要跟运放的某一个输入端联系起来,否则运放的如输入端无法判断输入信号的电平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貌似明白一点了。

是不是可以说,输入信号的参考地(交流地)要跟运放的某一个输入端联系起来, ...

这里说的是运放输入端的偏置,所以应该看运放输入端到参考地(不是交流地)的通路是否是个直流通路。

输入信号的参考地通常就是运放的参考地,因此可以不予区分。如果运放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而其输入偏置电流又呈现为等效的电流源,因此运放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将悬浮不定或向某侧漂移导致运放输出饱和。

网友E:
只要负反馈,输出总是有让二个输入端趋向一致的动作。结果呢虚短。OP本身内部是直流放大的电路架构,只要外部允许,可以直流交流通道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运放输入端的偏置,所以应该看运放输入端到参考地(不是交流地)的通路是否是个直流通路。

输 ...

更明白一点了。回忆一下差分放大电路会更有助于理解。

那上面那个反相放大电路,在ui和uo悬空的情况下,反相输入端不也相当于悬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运放输入端的偏置,所以应该看运放输入端到参考地(不是交流地)的通路是否是个直流通路。

输 ...

哦,我错了。反馈电阻和Rc连到了直流电源上,所以也相当于接地了。

网友D:
完了,我语文从小学开始就是top2,本帖很多表述根本看不懂:

■ 反相比例放大器中,运放的负输入端通过反馈电阻R2和运放 的输出(一个受控电压源)与地和电源相连,那。。■

一句话包含了。。。。和。。。。与。。。和。。。

这话只有小跑堂能看懂!

网友D:
■ "直流偏置"并不是指具体某个元件,而是指给予某个需要特定 直流电压或电流偏置值的统称概念。■

缺少谓语,给予的对象是?

网友D:
■ 如果运放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由于运放的输入阻 抗非常大,而其输入偏置电流又呈现为等效的电流源,因此 运放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将悬浮不定或向某侧漂移导致运放输 出饱和。■

电流源注入大电阻,这是大电阻上电压会"漂动"的原因???这个因果关系俺也看不懂!!!

网友D:
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看过这"天书"般的对话,用网络口头禅说,俺也是醉了。

网友C:
老抽若捣鼓算式真地不含糊,
可要是配文插图可就怎么装也斯文不起来。
人,可是不能要求完美,可也不要什么都要充好汉装大样。
自己的短板,避躲都还来不及呢!
自以为高大象,自不知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看过这"天书"般的对话,用网络口头禅说,俺也是醉了。
...

醉了也要还钱!
前天你说就剩1毛,我代你掏了2毛。
如今你有钱了,该还我连本带利凑个整儿,算5毛吧。

网友D:
。。。 电阻R2和运 放 的输出与地和电源相连。。。

不画图的话,这句话实在难懂,老6画图明示,我掏2毛!

网友:
新人一个,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F: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多谢多谢

网友G:
明白了。
是否可以以此引申,所有悬空的输入端都应该考虑直流通路问题?

网友H:
作为已经达到模拟电路顶峰的本大师来说。

谢谢大家!

这么说有点道理。

对于教书匠忽悠学生的说法。

在本大师看来也不能算错。

但本大师依然不相信这些教师匠真的明白它们自己说的是什么。

可能是背课文一样地进行朗诵吧!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H:
之所以进行偏置。

是为了得到工作点。

交流在工作点上变化。

绝大部分运放都不适合交流放大。

因为交流放大有THD指标。

而没有几个运放敢于给出THD指标。

绝大部分运放是所谓的直流类应用。

也就是方波类应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