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root hub和usb hub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12-06):
usb root hub和usb hub有什么区别呢,感觉两者差不多

网友A:
USBRootHub是usb控制器的逻辑集线器,使得多个usb接口可以公用一个控制器

网友B:
不管你的计算机里连了多少个USB设备,它们最终是有根的。所有的USB设备最终都是连接到了一个叫做Root Hub的设备上,或者说所有的根源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网友C:
Root Hub上可以连接别的设备,可以连接U盘,可以连接USB鼠标,同样也可以连接另一个Hub。所谓Hub,就是用来级联。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A:
USBRootHub是usb控制器的逻辑集线器,使得多个usb接口可以公用一个控制器

那个一个转多个,假如无限转的话,电流的驱动问题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