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使用过程中,SPI模式CS引脚可以单独当做普通IO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2-06):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使能为SPI模式后,再把那个引脚设置为普通IO么?

网友A:
随便百度下,SPI_NSS这个是片选用的,若片选信号由硬件产生则需要使用该管脚,否则可配置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B:
STM8自已作主可以通过NSS引脚或软件控制,软件控制的话NSS脚就作普通的IO来用,如果像你所说的一主多从的话,STM8作主,其它作从的话,你可以NSS脚拉高或软件设计内部拉高来实现主模式,其它芯片的从模式用STM8的IO来控制。这是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C:
不同的芯片,对这个的设置使不同的,具体你可以试试,大部分是可以的。

网友B:
主机模式下可以,从机模式下不可以。

网友D:
STM32中是可以的,有硬件NSS和软件NSS的选择

网友E:
可以的,在配置完SPI模式后,再配置为普通IO的模式就可以。

网友F:
这是STM8S的芯片,网上找到的,可以参考看看
STM8自已作主可以通过NSS引脚或软件控制,软件控制的话NSS脚就作普通的IO来用,如果像你所说的一主多从的话,STM8作主,其它作从的话,你可以NSS脚拉高或软件设计内部拉高来实现主模式,其它芯片的从模式用STM8的IO来控制。

网友G:
作为主设备的时候,SPI模块根本就没有CS信号。 所以这个引脚可以用作IO,做从机的时候是必须有用的。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A:
随便百度下,SPI_NSS这个是片选用的,若片选信号由硬件产生则需要使用该管脚,否则可配置为普通I/O口使用 ...

没有找到配置为IO的选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自已作主可以通过NSS引脚或软件控制,软件控制的话NSS脚就作普通的IO来用,如果像你所说的一主多从的话 ...

在STM8的手册上找到了,但在STM32的上面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配置为IO的选项呀。

你不用这个脚作为硬件片选信号,它自然就变成普通I/O口了,可以像其他GPIO一样配置。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A:
随便百度下,SPI_NSS这个是片选用的,若片选信号由硬件产生则需要使用该管脚,否则可配置为普通I/O口使用 ...

对的,就是这样,但是使用cubemx没法设置成功,手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