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有这么不济事么?

楼主(2015-12-06):
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真有这么糟糕么?一个工程师都能反复遇到?大家遇到过么?
就换了处理器,没有动其他的,
一个是电池供电的脉冲治疗仪,要产生一个100伏的电压,由PWM控制电压复读,500hz调制,只要升压电路一震荡stm8就复位,用STC飞线连上都没事,解决是加电源加派型滤波,大电容,独立复位电路,结果总成本超过STC了。
第二个也是电池供电产品,一插拔外接电源,也是复位。
第三个是用迪文科技的7寸触摸屏,它屏上有个升压电路给背光的,只要在处理器上面,处理器就复位,搞了好长时间,因为开壳了就没事了,只有组装上才有问题,也不是每次都出事,跑概率,到客户手里就出,结果跑了一个很大的单,100万以上了。
我现在是坚决不用STM8了,以前做低功耗无线温度传感器就有感觉,不过那个复位了也没事,就没太注意,结果吃苦头了。

网友A:
换成不同的人,常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B:
看着都是干扰问题,这跟整个系统的设计是有关系的

网友C:
要么是是电源没处理好,要么是外部晶振停摆了。

网友D:
每个芯片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stm8可能要处理好复位脚,再加上esd保护电路。

网友E:
很多时候主MCU很无辜的,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F:
可是楼主说的那情况,我得出的结论是:STM8抗干扰没有STC好,
你们说的什么主系统的设计,什么MCU无辜,固然有道理,单从描述来看,明显是两个芯片的耐操性不同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电路设计问题,我用STM8S003,最便宜那一个芯片,直接压在500W交流电机的电刷附近那个防护罩上,从没复位过。一直在电源上用这个芯片,也没见过这种情况,除了有一次用的供电电源有问题,过高了,才会产生复位,换了后也没问题了。

这才是大神啊

网友G:
我在产品上用STM8S003和005了
保持先进性,把老掉牙的OTP的NXP 51单片机扔到历史的垃圾桶里
又不差几毛$

网友H: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I:
没有用过STM8,但STM32明显没有STC耐操,几次接错、接反电源都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