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正交放大电路

楼主(2015-12-06):
以下电路不知道如何叫,放大是正交引起,就叫正交放大。

正交放大电路
1),两个参数一样的跟随器将频率fc=GB=GBW的正弦波移相90º(如下波形图),则Ga*Gb=(GBWa/fc)(GBWb/fc)=1*1=1,整理得电路带宽fc与增益带宽积参数的关系式:fc=√(GBWa*GBWb)。以下电路两个运放的GBW参数都是500KHz,则fc=√(500*500)=500KHz。

楼主:
2),符合上述fc=√(GBWa*GBWb) 关系式的复合运放电路,反馈的U-波与fc波正交(如下图红绿线),输出uo=(GBWa/GBWb)Efc幅度最大,既放大又带通。运放参数GBWa/GBWb的比值越大,输出幅度越大,Q值越高,多级连用更佳。电路没有电阻就不受电阻温漂的影响,运放温漂等失调电压由复合运放消除,缺点是受制于运放参数。
例如,运放LF155ALP124GBW参数分别是2.5e+6Hz1e+5Hz,则电路频带fc=√(2.5e+6)(1e+5)=500Khz。仿真测试,频率495KHz/Efc0.1mv正弦波 (红线),被放大输出uo=(2.5e+6/1e+5)0.1mv=2.5mv(黑线)

网友A:
要用到运放的GBW参数来做,同一型号的运放GBW这个参数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到运放的GBW参数来做,同一型号的运放GBW这个参数相同吗?

   按照我的看法,应该看参数而不是型号,两个不同GBW参数的运放最好同一型号。也就是考虑到同型号的参数可能不同,所以将参数都贴出。在和网友交流类似问题时,我举了推挽电路的PNP与NPN管成对的例子,参数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B:
同一型号的运放的GBW参数不同!
不同GBW参数的运放最好同一型号!

这两句话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将得太省略表达不准确,后一句应该这样:在选择不同GBW参数的AB运放配对,最好同一型号。

网友C:
建议放弃这种思路,没有实用价值,

若能从电路原理或逻辑赐教,将很感谢。象逗兄虽冤我忽悠,但指出电路之错,倒逼我想出另外解决方案,二话没说还是谢谢他。

网友D:
AB在500K的时候滞后45度。

总的就是90度滞后了。

谢谢大家!

截止频率=GB,一个电路移相45度,两个90度。

网友D:
其实穿越频率那滞后了120度。

小于穿越频率也就是GBW才能正交。

再次感谢大家!

不懂穿越频率。

网友D:
理想运放在GBW那滞后90度。

闭环滞后45度。

谢谢大家!

但运放非理想所以要正交就要比GBW更小才行。

再次感谢大家!

难怪我仿真的结果,中心频率总是比计算的带宽小。谢谢大师。但愿今后不再有不愉快的事。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为了放大还是为了正交,

如果为了正交可以考虑使用相位序列网络,

企图上网生吞活剥相位序列,如坠五里雾中,不自量力。
正交是手段,放大带通是目的。我期用最简单的办法实现,您所说的相位序列我不懂,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穿越频率那滞后了120度。

小于穿越频率也就是GBW才能正交。

     上网请教"哑老师"后,思考的结果是,穿越频率点难于确定,因为增益0的时间位置很难用简单方法确定。况且120度相位作为一个研究性的指标,对电路功能没有特别意义。

网友B:
不是确定难易与否的问题(相反,曲线拟合很容易确定!),而是跟三极管fT一样,变化范围大。

楼主:
3),三运放复合电路
由于带宽受制于运放的参数,下电路三个GBW一样的运放将fc波移相90º就可以实现正交放大,多一个选择BC两个跟随器电路的带宽只有GBW参数的一半,按照上述关系式,则fc=√(0.5GBW*GBWa)=GBW*√0.50.733GBW。缺点是仅放大数倍。如果选择Vosa=Vosb+Vosc,或者用复合跟随器代替C运放,则可以消除失调电压,uo波中轴不偏离0轴。

楼主:
4),幅频特性与GBW (以上述双运放复合电路为例)
  以下是电路带宽不变,各采样频率点的幅频曲线。500KHz是计算的电路带宽,495KHz是输入的正弦波fc频率/强度1mv,输出幅度25mv。当幅度衰减至0.7,幅度17.5mv时的频点fp545KHz445KHz为带宽界限,则带宽+50KHz,这是电路带宽允许输入信号的频偏,其实允许的频偏越大,抗干扰性能就越差。

楼主:
**),运放参数不稳对任何电路都有影响,本电路的输出幅度和电路频带由GBW参数决定,所以测试它们的关系。输入信号频率500KHz不变,GBWa参数改变-12%(运放AGBW变大,不影响电路的带宽),结果衰减至0.7/输出17.5mv(如下图),幅度改变在带宽范围内;或者GBWb参数改变+-20%,幅度衰减也是0.7,参数这样的变动仍然在电路带宽允许的范围内。我不知道GBW参数的误差标准是多少,但是连猜带蒙应该没有这么大。
温漂测试,以前发过帖,不重发。
受运放GBW参数的限制,正交放大电路带宽不可能很低。低频和极低频(例如数Hz或者1Hz以下)的带宽,要采用其它电路。

楼主:
5),低通降压电路
衰减跟放大一样不可或缺,电阻分压为常见,本降压电路与正交放大电路结构完全一样,从放大到衰减的功能转变是通过选择GBW参数实现的。
运放跟随器是转折频率GB=GBW的低通滤波电路(幅频曲线如下),频率f=GB的正弦波幅度被衰减至0.7E*GBW/f;如果输入正弦波的频率fc高于电路转折频率fp(GBW),处于过渡区如图,幅度将被衰减为:u=E*GBW/fc(这是近似计算,因为过渡区幅度与频率不成线性比例),跟随器就成了fc的低通降压电路。运放的其它参数对衰减量有影响。

楼主:
**),例如,LT1079AC运放GBW=3e+5Hz,通过频率5e+5Hz,幅度1mv正弦波,输出u=0.7E*GBW/fc=0.7*1*3e+5/5e+5=0.42mv。如果改用GBW=8.5e+4Hz的运放 LT1179AC,则u=0.7*1*8.5e+4/5e+5=0.17mv如绿线。

楼主:
**)GBW参数相同的运放复合跟随器,幅频曲线的凸起(红框内)表示对GBW附近的对应频率信号有带通滤波作用,输出u=0.7E(GBWa/GBWb+1),但处于带宽fc之外,将被衰减,对电路影响不大。如果要消除,选择GBWb>GBWa即可。

楼主:
不同参数的复合运放,有不同的功能。附件电路是正交放大电路,也具备输入跟随器的功能。
6),输入端的跟随器
输入跟随器运放的静态基极电流在信号源的内阻产生的压降,成为信号的直流分量,放大输出信号偏离0轴,或者电路饱和。所以运放IosIbs参数要小于1e-9A (假如预计温漂使其升高N倍,则参数要对应缩小N),这样,极小的静态基极电流,导致上述的直流分量就可以忽略。而Vos参数及温漂产生的失调电压,由Vos参数一样的复合运放消除,这样的输入级失调电压为0.
如下LF155A运放参数Ios=3e-11Ibs=3e-12Vos=0.001V,信号源等效内阻ri=1K~1000K,输出uo波中轴没有离开0(如图绿、黑线)

楼主:
7),衰减+放大组合电路
复合运放输出失调电压Uos=Vosa-Vosb(红框内电路),如果运放位置对调,则输出失调电压方向相反、绝对值相等(红框外电路)。两者组成衰减+放大电路,前者-Uos输入到后者+输入端,输出负压抵消后者的失调正压,则uo= 0。温漂、IosIbs等参数即使不一致也如此抵消,挑选运放仅专注GBW参数的配对。
例如下电路,前者Uos=0.002-0.008=-0.006v加到后者+端,输出-0.006v与后者失调电压0.006v相抵消,uo=0。红圈内参数不一致,电路“自治”。

楼主:
**),强干扰下高倍放大弱小信号,干扰未除,电路已经饱和,单纯减少增益()Q值不能提高,干扰更无法抑制,如下右幅频曲线。上述组合既降低增益避免饱和又提高Q值增强抗干扰,fc波在前级衰减与其它信号相差无几,而在随后正交放大电路增幅比带外信号大N倍,电路Q值最少增大N倍。以下是两个放大倍数一样的电路幅频曲线比对。
():改变GBWa/GBWb比值就改变增益,但是,要遵循fc=√(GBWa*GBWb)关系,保持GBWa*GBWb不变,电路带宽才不变。

楼主:
8),带通频率可调的衰减+放大组合电路
上述衰减+放大电路对运放参数的挑选已经裁减剩一个,但是带通频率fc仍然受GBW的制约,要自由选择,可在放大电路A运放的输出与-端之间并上电容,电容量(不宜过大,否则自激)GBWa/GBWb成正比。例如下图HA2841-5CA3440A组合的计算频率√(GBWa*GBWb)=583KHz,并上2.1pf电容(37pf串联)fc=500KHz

楼主(2016-02-21):
9),电阻微调电路带宽中心频率
第二节正交放大电路关系式fc=√(GBWa*GBWb),运放A的增益Ga=1+Ro/Re1,没有接地电阻,Re无限大,Ro是运放B等效内阻,则GBa=GBWa/Ga=GBWa/1,计算结果是此复合运放电路fc的最大值。接上Re如下图,则Ga>1,那么fcGBa相应变小,中心频率fc就可以用Re电阻微调,关系式,
fc= √[GBWa/(1+Ro/Re)]*GBWb
例如运放CA3440A的内阻Ro=450(W)(阅上节参数表),取Re=113;运放3554SM的参数GBW=9e+7则,fc=√[9e+7/(1+450/113)](6.3e+3)=√(1.8e+7)(6.3e+3)=337KHz,仿真幅频曲线如下。

楼主:
**),如果Re=372,则fc=500Khz
计算值,fc=√[9e+7/(1+450/372)](6.3e+3)=√(4.072e+7)(6.3e+3)=505.6KHz
计算值与Bode显示的幅频曲线一致,但是输入正弦波500KHz时,示波器才显示幅度最大。馒头大师提醒过,运放的实际GBW偏小,不知道是不是仿真软件的设计者,仅在示波器加偏差?
两点注意,此法为微调,RoRe电阻值不要相差过大,最好Ro>Re。另外,由于频率与Ro/Re相关,稳定性受电阻精度和温漂以及运放内阻影响,不过,其他电路也必须面对的此问题。

楼主:
10),反相正交放大
如果视上节电路信号从“地”输入,以E端为地,就是反相正交电路如下图,电路分析和计算式完全适用。输出端uo波是In输入端Efc波的反相,运放-端反馈波是Efc波270°的移相。
一个公共接线端被指定为“地”,作为电路各点定量的参考基准点,并没有规定哪一个端点才能为地。例如PnP和NPN复合管电路,地可以是电源的+极,也可以-极;双电源供电的电路,实际上是指定电源的+-极之间一个点为地。有时视信号从“地”输入,电路分析就简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