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消除蓄电池过放电和均衡问题(160212置顶补充)

楼主(2015-12-06):
  我于2015年12月11日在21ic中国电子技术论坛上发表一份名为《蓄电池双功能保护器》的专利,后看到很多网友发表的意见多为负面意见,这证明我的表达能力不够,没有将意思表达清楚,现将一些重要的问题做一些补充,希望通过网站的讨论在技术上得到提高。

一、国标GB/Z18333,1-2001规定电动道路车辆用锂离子蓄电池必须装置当串联的电池组中其中某节电池达到充电电压(4、2V)时电池自动停止充电。当放电时某节电池最先低于,(2、25V)电池组自动停止放电。早在2001年以前就用此法在锂离子电池上防止电池电压过高或过低造成车辆起火爆炸的安全问题,本专利经过一些改进,将这项技术由原来只有消除锂电池爆炸的单一功能,又增加了防止过充电和均衡问题两项功能,从而使这项技术得到提升,使蓄电池的性能又有所提高。+
二、一节12V电池内部是由六块单体电池串接而成,均衡器的传感器只能接在12V的正负两端,无法测各单体电池的电压,不能消除其差异扩大,随着充放电次数的增加,六块单体电池中电量最少的那块,电量差异愈来愈大直至使整节12V电池报废,这是均衡器的先天不足。12V电池装上双功能保护器后其中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低于10、75V时,电量还剩5% ,这节中的6只2V单体电池,其中电量最少的那只2V电池与其他5只相比,只要差异不超过5% ,这只单体电池就有剩余电量,即使保护器没有直接对2V单体进行控制,也不会使差异扩大,或扩大得极少。电量差异扩大的曲线形状呈马尾状,电池充放电的初期和中期,电量差异极小,差异增量也极少,对电池也不造成损伤,但至后期进入马尾区,恶性循环使差异增量愈加增大,最后容量最少的电池提前报废。如果有保护器的保护,充放电后差异的增量极少或没有扩大,在整个电池工作的寿命期内,其差异增量因有剩余电量,不会达到马尾区段,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差异对电池的损伤。

三、一节12V电池在厂内作寿命试验可达400至500次,而实际使用时只有2百3百次,安装保护器后,其寿命可延长一倍以上,一套四节电池约500元,而保护器仅20余元。这相当给用户每年节省了一套电池的费用,并省掉了换电池的麻烦。目前,我国年产电动自行车数千万辆,都装上保护器后,可为国家节省数十亿元,而生产厂家可得利数亿元。然而保护器用于电动自行车的价值仅是极小的一部份。目前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估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年产数百万辆。汽车用的电池多达百余节,每节电池都是百余‘‘安时’’ 的大家伙,其管理控制系统肯定特别复杂和昂贵,如果管理系统内加入保护器,系统就简单多了。目前我国空气污染严重,为减少污染必须发展新能源。如日光能和风力能源而这两种能源都不是稳定能源,如日光能源只在白天有,夜晚没有,这就必须用电池将白天的能源存储起来到夜晚用,而特大功率的电池管理系统由于保护器的加入使系统大为间化。就电池种类而言铅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还有最新开发的新型电池,只要是二次电池都必须安装它,都能起到成倍延长寿命的作用,从而节省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这才是保护器真正价值之所在。

---------------蓄电池双功能保护器
                                                  朱平戈
此项目专利申请号:201520755816.5
多节蓄电池串联起来使用时,损害电池最严重的原因之一是过放电和均衡问题。双功能保护器既能防止过放电又能消除均衡问题,有一石两鸟之功效。因电路间单,成本只有最新研制的均衡器成本的数十分之一,其应用范围可扩展至电动自行车这类小功率的电池上去。从而以极少的代价延长电池寿命一倍左右。
过放电:
随着电量的放出,其端电压也随着下降,一节12V电池当电量还剩5%时,端电压已下降至10.75V,如果再继续放电,正极板上的B 氧化铅已极度消耗,露出构成正极板骨架的a氧化铅,a氧化铅与硫酸反应造成骨架软化,其上的活性物质脱落,致电池提前报废。
均衡问题
多节电池串接起来充电时,随着电量的充满,端电压也随之上升,其中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最先充满,待整组电池都充满,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已过充,过充电使电池内水分变成气态溢出,酸度变浓,容量减少。电池在出厂之前有一道配组工序,将组内各电池参数差异调配得极少,但随着充放次数的增加,损伤愈来愈大差异也更大,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提前报废。在工厂内试验条件下用一节12V电池进行寿命试验可达400---500次,而用户实际使用时只有200—300次,原因正是多节电池串接使用时产生了均衡问题,使得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因恶性循环,其差异愈来愈大,最后提前报废。
为了消除均衡问题,国内外学者经过大量研究,终于开发出实用的均衡器。串接的电池组在充放电时均衡器将端电压高的那节电池的电量通过高频转换器移至端电压低的那节电池内,以达到电量均衡,然而电池的电量与端电压并非线性关系,有很多因素都对电压产生干扰如,温度,内阻,极化效应,电池的新老程度等等,为了消除干扰,必须用各种传感器转换成电讯号,再用计算机进行运算处理,然后进行比较,端电压高者通过高频变换器转至较低的电池上去,从而实现了各电池间均衡。然而为此动用了计算机,高精度的传感器和高频变换器等设备,这些都是高科技的产物,可想而知,设备之复杂,成本之昂贵,维修之麻烦,凡此等等只能用于极其庞大的大功率设备上去,串接的电池愈多,均衡器的成本愈高,如电动汽车需用数百安时的电池多达百余节,其均衡器的成本估计须上千上万元。
蓄电池双功能保护器原理:(见图)
多节串接的电池组中,每节电池正负极两端都并联一套测压电路,放电时其中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的端电压最先降至10.75V,此时测压电路使IC的正输入端的电位高于负输入端,IC的输出端呈高电位,高电位经R去控制开关切断放电电流,电流切断后电池的端电压又自行回升,回升超过10.75V又开始放电,如此反复对电池造成极大的损害,为此特在开关内加入闭锁功能,一旦电流切断开关就被锁死,端电压回升再高也无电流流出,直至按动一按钮才能打开闭锁。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端电压降至10.75V电量还剩5%时,其他各节的电量肯定要多于5%。因此整组电池都不会有过放电的现象。
充电时随着电量的充入,端电压也随之上升当电压上升到14.85V时,电量已经充满。接在这节电池的测压电路同样也使IC的正输入端高于负输入端,IC的输出端呈高电位,经R去控制开关切断充电电流并锁死。因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最先充满,其他各节电池都未充满,欠充要产生不可逆的硫酸盐化等现象,造成电量减少,而电量最少的那节电池因已经充满,其电量损失要少于其他的各节电池。各电池的差异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最后缩至相等。均衡问题完全消失。
讨论:
一.

楼主:
讨论:
一.        双功能保护器虽然简单可靠,但对电量的使用率要减少5%而均衡器理论上的使用率是不减少的但均衡器本身因要转换大电流,要消耗电量,而本保护器本身消耗的电流最大仅三毫安,忽略不计。
二.        1节12V电池内部是由六块2V单体电池串接而成,均衡器的传感器只接在12V的正负两端,无法测各单体电池的电压,不能消除其差异扩大和过放电,随着充放电的次数增加,六块单体电池中电量最少的那块电量差异愈来愈大直至报废,这是均衡器的先天不足,而保护器只要六块单体电池容量差异都没有超过5%差异就不会扩大。
三.        如果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取消配组工序,将切断电压提高至11V同样可顺利起到保护作用。但实际可用的电量由95%降至90%。如果厂家一味追求实际可用的大容量,可将切断电压定为10.5V理论上实际可用的容量是全部,但10.5V必须非常准确,否则要过放电。
四.        工厂对一节12V的电池作寿命试验可达400—500次而用户使用时只有200---300次,如安装双功能保护器,寿命可提高400—500次,电动自行车用的一套6ZGM---12电池约500元,而保护器仅20余元,且体积小巧易安装,以后每车必装定成必然之势。目前我国年产电动自行车数千万辆,装上双功能保护器后可节省数十亿,而生产厂家可得利数亿元,然而保护器用于电动自行车的价值仅是很少部分。主要用在大功率的如电动汽车,潜艇,飞机,日光发电,风力等等,凡是需要储能的二次电池都必需安装。就电池种类而言铅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以及最新开发的新型二次电池。安装它都能起到成倍延长寿命的作用,从而节省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这才是保护器真正价值所在。

   欢迎合作:电话022—28328518

实验效果:
通过实验证实理论的正确程度
实验日期2015年8月3日至9月7日
温度26C至31C
     实验设备:
     充电器:西普尔牌SP120---48B
     放电仪:自制5A
     电压表:陕西,数控表头,精度0.3%
     相机:
     电池:超威牌6DZM—12
  先装上双功能保护器做二十次充放电,充电时约7小时。电压至58.85V转绿灯。再接上放电仪,用5A电流放电,约2点多的时间电量最少的二号电池电压降至10.77V保护器自动切断电流,为防止四节电池电压手动记录不准,在放电仪关闭的瞬间按动相机,然后记录在本上划成坐标曲线。再用同样方法去掉双功能保护器再做二十次充放电,放电仪电压降至42.5V自动关闭并照相记录。
由坐标图可见加保护器的曲线非常平直,而且4号电池和2号电池相对平行,而未加保护器两条坐标曲线明显不平直,并且也不平行,由此证明,加双功能保护器以后二节电池都没有过放电现象,也没有容量差异扩大的均衡问题。

通讯电话:022-28328518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铅电池,单体电池为2V,12V的电池实际都是电池组,只有保护到2V的单体电池上,效果才明显吧。

网友B:
同意板凳的意见. 无实用价值的实用新型,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铅电池,单体电池为2V,12V的电池实际都是电池组,只有保护到2V的单体电池上,效果才明显吧。 ...

二.        1节12V电池内部是由六块2V单体电池串接而成,均衡器的传感器只接在12V的正负两端,无法测各单体电池的电压,不能消除其差异扩大和过放电,随着充放电的次数增加,六块单体电池中电量最少的那块电量差异愈来愈大直至报废,这是均衡器的先天不足,而保护器只要六块单体电池容量差异都没有超过5%差异就不会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板凳的意见. 无实用价值的实用新型, 鉴定完毕!

我以为技术贴不会有喷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技术贴不会有喷子呢

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但肯定不会非常明显,离“彻底”更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技术贴不会有喷子呢

别太激动! 铅酸电池的工艺已经150多年, 相当成熟了. 基本没有需要均衡的应用. 铅酸电池为什么能制成12V的电池组, 而不是6个单体电池, 坏一个换一个? 那岂不是更妙?
这里有个成本的边际效应和费效比问题, 一般情况下, 同一批电池的特性是相近的, 生产12V电池组的极板并没有经过特别的配对, 这可不像电机的偏心, 可以用偏心仪很快地贴配重解决, 蓄电池一个有效的充放电耗时一两天, 生产咋搞?
从极板的老化概率来看, 1/6跟1/24没有太多区别, 当48V电池组中的一个发生鼓包时, 其余23个也好不到那儿去.
以12V铅酸电池来组高压电池组的均衡器专利有很多, 都是如你这样的人申请的, 没能用于产品, 因为费效比不划算, 锂电池为什么需要? 因为锂电池不要不行, 而12V铅酸电池的百年经历, 证明铅酸电池不均衡没多大问题(注意不是说绝对没问题).
你不如另外申请个专利, 给汽车12V铅酸电池内置6个单元的均衡器, 汽车的保有量比电动自行车多几十倍, 更有前途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基本原则: 有价值的专利基本上是西方发明的, 西方若是在某些市场保有量大的应用中不采用的某种办法, 基本没有经济价值的.

网友A:
电动自行车装了这个保护器,电压一低就不给开了,要人家推着回家么
估计车主宁愿电池寿命短点,也不愿意推着车子回家吧。。。
楼主这个保护器,跟车上的低电压保护功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车上的是全部电池电压一起测,楼主的是12V电池单独测,稍微准确那么一点点。。。
还不如并充串放效果好呢。。。
好多人都说铅电池实际大多是充坏的,我比较相信

网友A:
而且按楼主的意思,用了这个保护器,整个电池组里面所有电池的容量,最后都向容量最小的那节电池看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装了这个保护器,电压一低就不给开了,要人家推着回家么
估计车主宁愿电池寿命短点,也不 ...

我有个朋友申请了电动自行车充电均衡保护的专利, 当每个12V电压超过1/4极限电压就启动DC-DC, 把能量灌入充电母线, 我骂他瞎创新. 虽说现在申请专利减免再加补贴还可能稍有进账, 但这加班费也太低了点.

铅酸电池咋坏的, 这不一定, 说是充坏的, 电信机房的48V电池组, 充十几年才换, 换之前没坏吧!电信也没做均衡.潜水艇基本也是铅酸电池组, 上千伏, 也不做均衡.

网友B:
潜水艇的铅酸蓄电池, 每块近1吨重, 都是2V的单体, 三五百只串联, 要换一次也很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朋友申请了电动自行车充电均衡保护的专利, 当每个12V电压超过1/4极限电压就启动DC-DC, 把能量灌入 ...

听说铅电池的抗过充过放能力比较强,特别是涓流过充,永远充下去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铅电池的抗过充过放能力比较强,特别是涓流过充,永远充下去都没事? ...

过充都会失水, 电解液会变浓, 而电解液浓度的升高会降低理论允许浮充电压, 这是个恶性循环.
所以需要定期补水, 另外若把极板做成不对称的, 可大幅降低失水现象, 减小补水的频繁度.

网友A:
记得电源网那边以前有几个人对铅电池比较有研究心得,好像说导致容量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水、硫化、极板变形脱落,失水、极板变形脱落主要是在充电过程,硫化主要是在放电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电源网那边以前有几个人对铅电池比较有研究心得,好像说导致容量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水、硫化、极板变形 ...

对, 以赵铁良老先生为核心, 顺便缅怀赵老先生...

网友B:
楼主不想听实话, 想听恭维话, 那好办: 楼主的专利很好! 很强大!!! :lol

网友C:
1  这个技术早就有了,而且还在用了.
2  这个技术在铅电池上没什么前途,铅电池都已经在喊着要淘汰了,用在锂电池上的才有前景.
3  其实不用这个技术也能包电瓶保养得很好,关键是看用的人怎么用,深充深放的电池寿命肯定不如标充标放的,如果不是经常深度放电,这个平衡技术基本无用.你这个技术只对某些懒人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这个技术早就有了,而且还在用了.
2  这个技术在铅电池上没什么前途,铅电池都已经在喊着要淘汰了,用在锂 ...

是的,基本是可以按充放电次数来算寿命,浮充备用的那些,实际类似于鲜肉放冰箱冰冻,一直处在保鲜状态,根本没有使用过几个循环。
即使严格按标准充放电,极板上的物质也由于一直在来回转化,密度、形态都在不停变化,最后都会逐渐脱离掉落,容量跟着减小,完全是不可逆的,除非拆开换极板; 不像失水硫化,可以较方便的逆转。

楼主(2016-02-17):
能认真的把帖子看全了再喷吗 你的那些质疑 帖子里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基本原则: 有价值的专利基本上是西方发明的, 西方若是在某些市场保有量大的应用中不采用的某种 ...

借你一句话
你可以适当地骂某集团, 但绝不允许卖国或出卖民族利益

网友D:
去吧去做产品吧。。。。。在这里灌水是不会推动人类进步的。。。。。。

网友E(2016-06-12):
在大量应用铅酸蓄电池的通讯(基站)、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中心(与UPS配套)、大量的工业用电瓶车辆(牵引、搬运、叉车等),这些蓄电池都是大容量的,早期损坏一般都是换单只的(200AH以上一般都是2V一个单只组合的),延长蓄电池的寿命各国都在研究,均充是很普遍的一种措施,只是各个充电器厂家采取的电路方案有区别,单独做成产品不好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