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用RL_USB并且是内部flash做成msc的例程啊

楼主(2015-12-06):
想同时学习下USB和flash的读写,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呢

网友A:
RL_USB是?
M451下是有用dataFlash做mass storage 的例子的,M451内置USB
.\M451\SampleCode\StdDriver\USBD_MassStorage_Data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L_USB是?
M451下是有用dataFlash做mass storage 的例子的,M451内置USB
.\M451\SampleCode\StdDriver\USB ...

他说的rl_usb是arm公司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rl_usb是arm公司的代码

谢谢。找到了
htt          p://w     ww.k    eil.com/suppo       rt/man/docs/rlarm         /rlarm_usb.htm
百度里直接搜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这方面就不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到了
htt          p://w     ww.k    eil.com/suppo       rt/man/docs/rlarm         /rlarm_u ...

也不知道这个rl_usb支持新唐吗

网友D:
MSC的通用性和操作简单使他成为移动设备上最常见的文件系统,USB MSC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的文件系统, 相反,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界面来读写接口用于访问任何硬盘驱动器。操作系统可以把MSC像本地硬盘一样格式化,并可以与他们喜欢的任何文件系统格式它,当然也可以创建多个分区。
楼主说的MSC是USB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SC的通用性和操作简单使他成为移动设备上最常见的文件系统,USB MSC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的文件系统, 相反,它 ...

说的应该是大容量设备吧,USB里面的

网友F:
知道stm32的例程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