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TRK-KEA8开发笔记】——AD+UART的开发

楼主(2015-12-06):
先上硬件电路图:

芯片的SCH告诉我们,KEA8有一个ADC接口,是ADC-PTA7这个接口,根据原理图,我们找到具体模块、

原来是一个光耦三极管(光线传感器),是利用三极管的特性进而实现开关。
看懂了硬件部分,我们进行软件部分的编写:

楼主:
#include "SKEAZN8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a8_gpio.h"
#include "kea8_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a8_pit.h"
#include "kea8_adc.h"
extern uint16_t ADC_GetoneValue(ADCHn adcn_ch, ADC_nbit bit);
void GP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x = PT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TC1|PTC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InitState = Bit_RESET;
        GPIO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Cfg(void)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UART_BaudRate = 115200;
        UART_InitStruct.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UART_InitStruct.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UART_Mode = UART_Mode_Rx|UART_Mode_Tx;
        UART_InitStruct.UART_PIN = RX_PTB0_TX_PTB1 ;
        UART_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TConfig(U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UART0_IRQn,1);
}
void PIT_Cfg(void)
{
        PIT_InitTypeDef  PIT_InitStruct;
        PIT_InitStruct.CHANNELx = PIT_CHANNEL0;
        PIT_InitStruct.PIT_Mode = PIT_Mode_ms;
        PIT_InitStruct.Timer = 1000;
        PIT_Init(&PIT_InitStruct);
        PIT_ITConfig(PIT_CHANNEL0,ENABLE);
        PIT_ClearFlag(PIT_CHANNEL0);
        PIT_Cmd(PIT_CHANNEL0,ENABLE);
        NVIC_Init(PIT_CH0_IRQn,1);
}
int main()
{
        double volage= 0;
        int i=0 ;
        SystemCoreClockUpdate();
        for(;;)
        {
                volage = 0;
                for(i =0 ;i<10 ; i++)
                volage +=(double)ADC_GetoneValue(ADC_CHANNEL_AD3, ADC_12BIT);
                volage = volage/4096.0 ;//因为我们选择了分辨率为12倍的ADC,所以精度为2^12=4096;
                printf("Volage : %lf \n",volage);
                delay_ms(1000);//延时1S效果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