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关于stm32 f103 无法进去中断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12-06):
如标题所示,遇到奇葩的事情了,看了一晚上了,stm32的定时器就是没法进入中断,哪位大神能给看看啊,
如上图所示,写的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和定时器配置,我试了tim8和tim2都是没法进入中断,nvic也是配置了如图,tim2和tim8我是单独用的,没有一起使用,就是我试了用tim8来操作,进不去中断,用了tim2来操作,进不去中断,但是两者输出pwm都非常好使,没有出问题

楼主:
查了寄存器看,发现,配置了中断那句话之后,DIER寄存器的值没有被改变,好奇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即使不写中断服务函数,还是能输出pwm,程序不死掉,原因是我虽然配置了中断,但是单片机中断根本没有开起来导致的,可问题是为什么单片机中断开不起来呢?

楼主:
哎,找到原因了,这个细节还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以前没有注意到,是关于nvic函数我没有加载导致的,虽然配置了nvic但是却没有加载,所以就错了,但是没有加载nvic直接导致的居然是中断开启不了,切记切记,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估计是stm32的内部保护机制吧,同理可以联想到nvic函数的加载要放在tim配置加载之前,这点也要切记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估计是stm32 ...

不敢苟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估计是stm32 ...

兄弟,你这总结好像有问题,你即使把中断的优先级配置错误(只是配置错误,没有说不配置啊),中断也可以跑起来的。还有就是那个联想,你可以自己做试验试试,联想的东西不能作为结论,否则很容易坑到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估计是stm32 ...

你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吧

网友D:
nvic设置在前在后没啥区别,有设置就行了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我相信你是手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总结好像有问题,你即使把中断的优先级配置错误(只是配置错误,没有说不配置啊),中断也可以 ...

兄弟,不是我联想,您自己尝试下,在没有配置中断优先级的情况下,外设中断,中断你是开不了的明白吗,所以你加载nvic函数需要在开启中断函数之前加载,就如同你要开启gpio时钟你才能配置gpio寄存器道理一样,有些东西有先后顺序的,最近忙,没有来得及看论坛,

楼主:
欢迎质疑,请举出反例,也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外设中断,要用nvic配置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总结好像有问题,你即使把中断的优先级配置错误(只是配置错误,没有说不配置啊),中断也可以 ...

此外,配置错误也是配置了,stm32之会管是否有配置,不会检查是否错误,在没有配置的情况下,即使强制写开中断的寄存器,也改变不了其值,这是我实验的结果,如果配置定时器函数在前,配置函数中有开中断,而此时优先级并没有设定,那么这个配置函数将无法开启中断,虽然你后面再设置了优先级,但是配置定时器函数已经配置过去了,就如要开时钟才能改寄存器值道理一样,先配置寄存器值,再开时钟,你去看看能不能成功,这特别的管中断的寄存器要先开配置优先级才能改变其值,好了就说这么多,小细节,忽略容易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或者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质疑,请举出反例,也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外设中断,要用nvic配置的中断, ...

可能是我们对“优先级设置”的理解有差别。

根据我的经验:
优先级完全可以不设置,因为有默认的优先级设置,除非应用有特殊需求。要让中断工作只需使能即可。
就是说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可以省略
nvic_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可以省略
nvic_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可以省略
nvic_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Config(&nvic_struct);

另外,外设的中断使能TIM_ITConfig(TimerName, TIM_IT, NewState);可以在NVIC_Config(&nvic_struct);前也可以在后(当然了,不要离得太远了)。我的理解是:当外设满足中断触发条件时,它会首先判断中断允许位是否已经置位,然后采取相应动作。而这个中断允许位只要时钟开了,就可以置位,不管NVIC中对应的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F:
/**
  * <b>NVIC中断控制器。</b>
  * <p>功能:中断优先级、使能。
  * @param  NVIC_PriorityGroup  中断分组
  * @param  NVIC_IRQn           中断处理程序
  * @param  NVIC_Priority       中断优先级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1.0.2014.0228
  * <p>移植!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Dylan
  * [url=home.php?mod=space&uid=8537]@see[/url]                Javadoc注释/Eclipse编辑
  */
void NVIC_GroupSet(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int16_t NVIC_IRQn, uint16_t NVIC_Priority)
{
#if  defined (STM32F100) || defined (STM32F101) || defined (STM32F103) || defined (STM32F10X_HD)
        assert_param(IS_NVIC_PRIORITY_GROUP(NVIC_PriorityGroup));//检测分组有效性

        SCB->AIRCR = (uint32_t)0x05FA0000 | NVIC_PriorityGroup;//先键入钥匙(uint32_t)0x05FA0000,然后设置分组

        NVIC->ISER[((NVIC_IRQn)>>5)] = (1<<((NVIC_IRQn)&0x1F));//使能中断

        //每组只能存4个,得到组地址(NVIC_IRQn>>2)
        //在组内的偏移(NVIC_IRQn&0x3),得到偏移的确切位置*8+4
        if(NVIC_IRQn < 0)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3 System Interrupts */
        {
        SCB->SHP[((NVIC_IRQn)&0xF)-4] = ((NVIC_Priority<<4)&0xFF);
        }
        else//配置外设中断优先级,优先级高->低(0-0xFF)
        {
        NVIC->IP[(NVIC_IRQn)] = ((NVIC_Priority<<4)&0xFF);//设置响应优先级和抢断优先级,格式为0x?0(?=0~F)
        }
#else
        #warning "Make sure needn't define STM32F10X etc. ?"
#endif
}

网友F:
从上面贴的那个void NVIC_GroupSet(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int16_t NVIC_IRQn, uint16_t NVIC_Priority)()函数来说,
中断优先级分组只是与寄存器 SCB->AIRCR相关,即时不配置,也会存在复位的初始值。
从函数中看到,最关键的是 Interrupt Numb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不是我联想,您自己尝试下,在没有配置中断优先级的情况下,外设中断,中断你是开不了的明白吗,所 ...

兄弟,看清楚,我没有说不配,我是说优先级配置错误,程序也是可以运行的,我已经试过啦,所以提出疑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外,配置错误也是配置了,stm32之会管是否有配置,不会检查是否错误,在没有配置的情况下,即使强制写 ...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估计是stm32的内部保护机制吧,”
兄弟这是你的原话,我只是质疑这句话,没人说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清楚,我没有说不配,我是说优先级配置错误,程序也是可以运行的,我已经试过啦,所以提出疑问。 ...

那你看清楚我说的话了吗,我说的是什么含义,呵呵,你是质疑我的结论?我的结论和你说的情况有什么关系,我说了不配置优先级无法开启中断,没说配置错了不可以开启中断,关键点在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们对“优先级设置”的理解有差别。

根据我的经验:

其实,你说的情况不还是没能脱开我总结的结论,为什么放在后面不能离开远了,因为触发中断的时候,你的优先级设置的函数已经跑过了,毕竟是几个指令的时间,所以中断能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使用tim中断的时候,出现乱进中断的原因,我的感官就是不稳定,如果我定时器中断很快就到来,ARR值很小,而此时中断优先级还没配置,就是你的那个ENABLE还没有,中断就进不去了,最保险的操作就是在开中断之前,已经把那些该设的都设置了,不过我的实验结论是,没有在配置好优先级的情况下,开中断的那个寄存器位没法设置的,改变不了其值,你运行了一句改其值的命令,但是命令走完,寄存器值没变,不知道是我的特例呢还是都是这样就是我那里ti config那一句函数,我直接改成timx->dier |= XXXX,结论是发现dier寄存器值没变(前提是如果我没有加载nvic配置函数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情况不还是没能脱开我总结的结论,为什么放在后面不能离开远了,因为触发中断的时候,你的优 ...

我用开发板实际单步跑了一下。DIER寄存器可以变呀。
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保险起见,还是先把NVIC设置好了再使能外设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开发板实际单步跑了一下。DIER寄存器可以变呀。
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保险起见,还是先把NVIC设置好 ...

这真是奇怪了,我当时进不去中断,查看的就是寄存器值没变,你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软件不行,要硬件仿真才行,软件仿真不开时钟都可以设置寄存器,真要是硬件仿真的结果,这就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真是奇怪了,我当时进不去中断,查看的就是寄存器值没变,你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软件不行,要硬件 ...

我也怕软件仿真不靠谱,所以特意用开发板试的。绝对错不了。。。:lol。
而且,我原来的项目里面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不行的话,早就出问题了。

网友G:
优先级不配置一样可以进中断的吧,都是有默认的优先等级的,是不是没有用自己配置的优先级的时候,你的代码一直停在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先级不配置一样可以进中断的吧,都是有默认的优先等级的,是不是没有用自己配置的优先级的时候,你的代码 ...

没有停在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是压根没有进去,我中断里面有标志位,只要进入标志位就会改变,我看了标志位没有变化,此外而且我专门看了操作定时器开启中断的那个寄存器,寄存器值没有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看清楚我说的话了吗,我说的是什么含义,呵呵,你是质疑我的结论?我的结论和你说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
你自己在看看你说的话,你说的是配置好;请问配置错误是配置好么?
做研究和设计不是靠联想的,帮你看问题,看的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就是,在对于外设的中断,不首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话,对于中断的一切操作都会无效,”
你自 ...

      呵呵,咬文嚼字,不说也罢,你这样也许沟通存在问题,
其一,配置好,意思要配置过了,你配置错误也是配置过了,如13楼的,nvic config如果没有,那就是属于没有配置好,但是优先级组,级别弄错了,没有关系,明白人都会觉得配置好是配置过了意思,你非要咬字那我情愿不欢迎您在我帖子里面喷喷,更欢迎的是把自己实验结果放出来一起交流的朋友,不是您这种。
其二, 联想不是想象,不是空想,是一个举一反三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举一反三,可以联想到优先级配置放到开中断之后也是有问题的,由这一现象联想到别的现象,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举一反三,有实验做依托的,不是你上来的喷头自己瞎想想,自己空想不去实验。
其三, 最后弄明白别人的意思再来回帖是一种美德,很多粪青喜欢瞎嚷嚷,那抱歉,没法沟通,问题我自己当时就解决找到了,总结也就是告诫其他的使用者要注意这个细节,有实验做依托的,当然对您这样的,那除外,不需要我告诫
综上,您可以不需要在我这回帖了,除了口水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像13楼和15楼,这样才是合理的交流和讨论,我谈了我遇到的问题和实验结果,和我总结的结论,人家谈了人家实验结果,大家一起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咬文嚼字,不说也罢,你这样也许沟通存在问题,
其一,配置好,意思要配置过了,你配置错误 ...

说咬文嚼字的是你,说没看清楚的也是你。我只能对你呵呵啦。做研究能这样???我为自己之前对你的所有回复“道歉”。

楼主:
更正一下我以上的言论,最近发现我之前认为的后配置优先级会有问题,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总有一个默认的优先级配置的,我调用了我之前的很多应用,优先级配置都放在了函数配置之后都没有问题的,加之当时那个结论出现的是在高级定时器上出现的,目前我的高级定时器出现了一堆匪夷所思的问题,包括配置定时器函数放的位置直接影响该定时器的使用,只有tim1和tim8出现这些问题,其他普通定时器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排除我用的核心板上的芯片自身有问题,以上之前的实验结论不能以我这个有问题的核心板来断定,所以大家姑且可以忽略我说的结论,使用高级定时器时候,注意一下有没有我遇到的问题就好了,有的话,注意一下配置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