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看翻译的对不?

楼主(2015-12-06):
TI, TE, ST, Power, AN
如下语句来自《Developing Applications on STM32Cube with RTOS》自己翻译的拗口,
不易理解。
Further, if the frequency of the tick interrupt is too high, the energy and time consumed entering and
then exiting a low power state for every tick will outweigh any potential power saving gains
for all but the lightest power saving modes.

而且 ,如果节拍中断的频率太高,每个节拍进入和退出低功耗状态的能量和时间消耗比任何潜在的节省功率还要大,最低功率节约模式除外。

网友A:
我觉得英语比中文更好理解,你干嘛还要翻译,能理解意思就行啦。(the lightest power saving modes----最低功耗模式;不需要按照字面意思,所有的都翻译)。

网友B:
我觉得意译比直译更合适些。而且,如果节拍中断的频率过高,中断时反复进出低功耗模式会造成时间和能量上的大量损耗。除非系统工作在最低功耗模式下,否则这种反复中断所造成的损耗,会超过其他所有的节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