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60的DN512与FX512是否可以实现pin to pin替换?

楼主(2015-12-06):
求助:
之前有k60dn512Z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现在想换成k60fx512
请问dn512z、dn512、fx512能否实现直接替换?我看到手册上引脚是一样的。
如果不能,请问在替换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pcb兼容的。
软件方面,当作EEPROM部分有区别

网友B:
只要是Flash方面的区别,比如FX是指含有FlexMemory的,而FN是指不含FlexMemor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兼容的。
软件方面,当作EEPROM部分有区别

好的!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Flash方面的区别,比如FX是指含有FlexMemory的,而FN是指不含FlexMemory的

那DN与FX之间呢?主要是PCB方面的区别。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K60系列的PCB是通用的,尽在外设或寄存器上存在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DN与FX之间呢?主要是PCB方面的区别。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K60系列的PCB是通用的,尽在外设或寄存器上存 ...

对的,只要封装一样,应该是pin-to-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要封装一样,应该是pin-to-pin的

好的,多谢解答!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D:
芯片管脚是兼容的,程序基本兼容,就是e2prom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