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三极管放大电路-----哪位大仙可识得此阵???

楼主(2015-12-07):
C3端左侧为信号输入,600V的直流信号上叠加100mv左右的随机脉冲信号,TP5输出反相放大信号,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可有大仙识得此阵???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

那么这个放大倍数怎么调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放大倍数怎么调节呢?

“调节”,那得先确定调哪个元器件的参数。这么个基本的东西,自己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放大倍数怎么调节呢?

回外行还不如问路人
R13主调增益

网友C:
非深度反馈,不好一下子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那得先确定调哪个元器件的参数。这么个基本的东西,自己分析吧!
...

通过调节反馈电阻R14的大小是不是用来改变Q2的静态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调节反馈电阻R14的大小是不是用来改变Q2的静态工作点的??

错了 是R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外行还不如问路人
R13主调增益

R13 不是用来设置Q2的静态工作点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调节反馈电阻R14的大小是不是用来改变Q2的静态工作点的??

是R13,有此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深度反馈,不好一下子看出来啊。

Q4作为射级跟随器,R13作为反馈回路,同时来设置Q2的静态工作点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3 不是用来设置Q2的静态工作点的么?

简单分立元件电路,各元件作用兼顾,有主有次,在设计时全面考虑

网友D:
静电前面电路除外,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复合管电路,你的题目太夸张,将自己也吓蒙了。一般书都有讲到。你的分析也基本对的。

网友E:
做功放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分立元件电路,各元件作用兼顾,有主有次,在设计时全面考虑

由于C5的存在,对于交流脉冲信号来说,Q2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尽其最大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前面电路除外,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复合管电路,你的题目太夸张,将自己也吓蒙了。一般书都有讲到。你的 ...

就是加了这个R13反馈电阻之后,有点搞蒙了:L

楼主:
小信号放大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C5的存在,对于交流脉冲信号来说,Q2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尽其最大放大能力? ...

不懂你所问

楼主:
就是它的放大倍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它的放大倍数是怎么设置的?

2级负反馈已算较强,完全可以套用“强反馈增益算式”,即R13/R3稍低。
点拨至此已为不少,再自习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级负反馈已算较强,完全可以套用“强反馈增益算式”,即R13/R3稍低。
点拨至此已为不少,再自习去吧! ...

互相交流才会产生更好的想法喽,R3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注意啦,不是交流,而是给予和收纳!
给我10分之8,证明价值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啦,不是交流,而是给予和收纳!
给我10分之8,证明价值存在。

你如果点拨了我的疑问,我自然会全部都给你,会证明你的存在,现在又没结帖:L

网友F:
一层 一层分析啊    不加反馈  把放大搞出来啊  然后加上反馈 就好了啊  不都是这么分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层 一层分析啊    不加反馈  把放大搞出来啊  然后加上反馈 就好了啊  不都是这么分析的吗 ...

如果不加反馈,Q2就没有静态工作点,对于小于0.6v的脉冲信号电路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B:
哈哈,不必介意哈!
R3的设置,是为提高电路输入阻抗,避免过分影响信号源。

若有情义,可以先加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必介意哈!
R3的设置,是为提高电路输入阻抗,避免过分影响信号源。

刚才不是给你评分了么? 是不是你删除了刚才那个回复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不是给你评分了么? 是不是你删除了刚才那个回复贴了?

没事儿,有心就好,我不缺分
R3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儿,有心就好,我不缺分
R3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      :handshake

网友G:
“600V的直流信号上叠加100mv左右的随机脉冲信号”~~额,我想问下,这个600V的玩意,在实际电路中对后面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儿,有心就好,我不缺分
R3明白了吗?

我再问个小问题呗,如果模拟信号经过电阻分压(衰减)之后,实际信号和示波器上测得的信号是不是不一样?也就是说示波器探头接入电路之后,会影响电路的原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V的直流信号上叠加100mv左右的随机脉冲信号”~~额,我想问下,这个600V的玩意,在实际电路中对后面没 ...

为了消除600v 的直流,所以才加了C3这个高压电容隔直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个小问题呗,如果模拟信号经过电阻分压(衰减)之后,实际信号和示波器上测得的信号是不是不一样? ...

对,示波器的输入电路,或多或少会影响分压的准确性,尤其是对不同频率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示波器的输入电路,或多或少会影响分压的准确性,尤其是对不同频率分量。 ...

如果我经过分压之后,给接一个运放跟随之后,再用示波器测,是不是就不会有影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Q4作为射级跟随器,R13作为反馈回路,同时来设置Q2的静态工作点的么?

网友C:
看信号频率多高,如果远超1/2PI*R4*C4的频率,放大倍数很高。如不然,放大倍数不高。非反馈网络决定。

网友H:
我认为增益主要由R3和Q2的BE结内阻外加发射机的旁路电容决定,那个R13由于是数MΩ,更多的作用是提供直流工作点的反馈和偏置。影响增益不是太多。可以通过实验求证的。

网友I:
增益由Q2的集电极电阻R10来调节,
负反馈电阻R13只是为了稳定Q2的直流工作点,也可以接在Q2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
R11和C5的乘积要大于脉冲的周期,否则会出现微分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益由Q2的集电极电阻R10来调节,
负反馈电阻R13只是为了稳定Q2的直流工作点,也可以接在Q2的基极和集电极 ...

如果没有C5的话,增益由R10/R11来决定,现在有了C5旁路R11,对于交流信号来讲就相当于通路,增益不应该是Q2的最大放大倍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增益主要由R3和Q2的BE结内阻外加发射机的旁路电容决定,那个R13由于是数MΩ,更多的作用是提供直流工 ...

我也这么觉得,增益解释看40楼,您同意否?

网友B:
嘻嘻,见钱眼开!
全部赏金给咱,俺将〈力排众异〉,再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嘻嘻,见钱眼开!
全部赏金给咱,俺将〈力排众异〉,再进一步

先把你的《力排众异》本领亮出来再说,看能否说服大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把你的《力排众异》本领亮出来再说,看能否说服大伙

先付一半儿,事毕结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付一半儿,事毕结清

不亮出真家伙试试,谁愿意跟你做生意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给Q2提供静态工作点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电源上接分压电阻给其提供静态工作点,反而通过反馈的方式来提供静态工作点呢?

网友J:
r13作用没这么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亮出真家伙试试,谁愿意跟你做生意

这么大生意不拿出点诚意,谁敢跟你做?
何况现在学什么不得先交费?

网友K:
      图纸上,第一级Q2是放大器,它的基极电流由Q4的发射极通过R13送来,因为R13电阻值为4.7M,所以电流很小。R13又是一个负反馈电阻,但是负反馈很小,可以忽略不计。Q4的基极电流由5v通过R10提供。
      第一级Q2是普通的放大器,k1近似值为10k/4.7k=2,第二级是射极跟随器,K2=1,所以K=K1*K2=2.
     TP1输入正脉冲,Q2集电极、Q4发射极、TP5上都是负脉冲。
     R3 100k太大,我认为可能是100Ω,否则,TP1发来的脉冲都被它衰减光了。
     高压电600v对交流电路分析不用考虑

分析非常到位! 将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的比较透彻!!!

网友L: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纸上,第一级Q2是放大器,它的基极电流由Q4的发射极通过R13送来,因为R13电阻值为4.7M,所以电流很 ...

Q2的放大倍数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的话,因为有C5的存在,放大倍数应该是Q2所能放大的最大放大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生意不拿出点诚意,谁敢跟你做?
何况现在学什么不得先交费?

基于49楼的解读上,不知道您还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r13作用没这么大吧?

比较科学的解释请参考49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现行打赏制度似不太公平哟!
本是求助贴,之所以热,实乃热心实力网友努力付出劳动成果,所致。
然而,得赏楼主则是未劳而获,利知双收。

本案42,43,44……48等楼便是一例

网友K:
引用 楼主:
Q2的放大倍数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的话,因为有C5的存在,放大倍数应该是Q2所能放大的最大放大倍数吧? ...

我把你当低频看了,高频不是一两句话能将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   P40.41    自己看下,要分情况讨论下,看你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科学的解释请参考49楼

名声高了,价也提了,先付3块,事成再3块。

如果想听到基于49楼的多项负面评论,单项先付费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声高了,价也提了,先付3块,事成再3块。

如果想听到基于49楼的多项负面评论,单项先付费4.00。 ...

你还是自己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行打赏制度似不太公平哟!
本是求助贴,之所以热,实乃热心实力网友努力付出劳动成果,所致。
然而,得 ...

没见过把利益看的这么重的人,在科学知识探讨过程中如此功利真的好么?

网友I:
三极管的贝塔其决定作用。
三极管是电流型,R10把电流转换为电压,R10的值可以调解输出电压的大小
用三极管这种东东,增益没那么准确,你放大的是脉冲,增益大点小点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把你当低频看了,高频不是一两句话能将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   P40.41    自己看下,要分 ...

非常感谢大神的大力相助!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见过把利益看的这么重的人,在科学知识探讨过程中如此功利真的好么?   ...

你知道吗,我俩之间责任与利益并不对等,我是出你是收!
你不觉得需要点儿平衡么。

这对我来说,闹着玩儿一般,
对于你,既然不想从我这里获得,
也只能作罢,反正预计将来你也不吃这碗饭。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的贝塔其决定作用。
三极管是电流型,R10把电流转换为电压,R10的值可以调解输出电压的大小
用三极管 ...

是这么个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吗,我俩之间责任与利益并不对等,我是出你是收!
你不觉得需要点儿平衡么。

我看你也就靠这点打赏过日子了,不容易啊,理解!:lol

网友D:
脉冲电路考虑的是电路反应速度,所以采用直接耦合的形式。电路参数的设计不是考虑频率,而是脉冲宽度。后管射极跟随,增益1,整个电路增益由前管的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R3主调增益。问錯人不如找对人,吾乃奔大师弟子,神乎其技的学习者,H大师的拥护群,徐大教授的读者,以上 ...

R3为什么是主调增益呢? 能否详解一二?

网友N:
是该补补运放的知识了~

网友O:
oldzhang水平不错。

此图一二级类似一个大增益的运放。

网友P:
说一说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请大伙指正~
从运放的角度分析,只考虑交流通路的情况下,通过R13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
Vout=-Vin*(R13/R3)=-47Vin
输入100mV左右的信号输出4.7V左右的信号

网友B:
小仙至此,尔等退避

这么大名头,还差几个:2菜的独杆粉皮,L6的寄生……

怎么看着似有剽窃21楼之嫌——“增益算式,即R13/R3"。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图纸上,第一级Q2是放大器,它的基极电流由Q4的发射极通过R13送来,因为R13电阻值为4.7M,所以电流很 ...

@陆建飞
此电路是单电源,c3对输入隔直了,Q2的基极不用加上中点电压,然后再放大吗?
赏1元

网友K:
引用 网友Q:
@陆建飞
此电路是单电源,c3对输入隔直了,Q2的基极不用加上中点电压,然后再放大吗?
赏1元

第一级Q2是放大器,它的基极电流由Q4的发射极通过R13送来,因为R13电阻值为4.7M,所以电流很小。
把这句话好好理解下。

网友R:
好久没看模电书了,好多都忘了,分析错了别怪我哈。直流被电容C3给阻断了,交流脉冲能通过,当高电平时,Q2导通,Q4不导通,所以输出为低。输入为低电平时,Q2不导通,Q4导通,所以输出为高。因此是输出反向放大信号,R13位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久没看模电书了,好多都忘了,分析错了别怪我哈。直流被电容C3给阻断了,交流脉冲能通过,当高电平时,Q2 ...

这个说白了,Q2就是个共射级放大电路,Q4就是个射极跟随器,R13是个负反馈电阻,同时给Q2提供直流静态工作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一说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请大伙指正~
从运放的角度分析,只考虑交流通路的情况下,通过R13构成电压并联 ...

站在运放的角度像您这样理解,我也不知道到底靠不靠谱,总之Q2作为共射级放大器,Q4作为射极跟随器,R13做负反馈电阻,同时给Q2提供直流静态工作点电压,这种解释,不知道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网友P:
引用 楼主:
站在运放的角度像您这样理解,我也不知道到底靠不靠谱,总之Q2作为共射级放大器,Q4作为射极跟随器,R13 ...

这种解释合理~ 只是这是属于定性分析,无法定量计算~

网友J(2018-07-16):
dfds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