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天线差分转单端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5-12-07):
在规格书上,RFN(26脚)经过18pF电容后接2.0nH电感到地:

而在CC2530 With Skyworks’ SE2431L Range Extender Front参考设计上,RFN(26脚)经过18pF电容后接的确实1pF电容到地:

我的疑问是:2.0nH和1pF的电容位置是可以随意调换的?如果不是,什么情况用电感接地的电路?又什么情况用电容到地的电路呢?

网友A:
不懂射频电路,估计要看阻抗什么的吧

网友B:
你再好好看看Datasheet 应用电路,RFP处接了一个电感,参考设计是在FRN处接有一个电感,二者其实是等效的。差分转单端,中间电路部分是一个巴伦电路。

网友C:
这个要充分利用好地线的吧

网友D:
估计这个应该是看阻抗是不是平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