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 i2c 的 scl 和 sda 没有波形

楼主(2015-12-07):
最近在调 gd32f103c8 的 I2C ,跑的是官网下载下来的用例,现在程序是一直在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TRANSMITTER_ADDSEND)); 这一句循环出不来。有示波器分别测量SCL 和 SDA 都没有波形,找不出原因,希望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收到I2C从设备的ACK信号吧。

网友B:
你看看你从机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C:
这个要注意I2C总线的数据协议的

网友D:
这个需要好好检查下硬件的。

网友E:
那就结合示波器的单步运行的调试看看检查的吧。

网友F:
这样的问题的话凭经验来说还是先检查I2C总线的硬件设计上的。

网友G:
你的上拉电阻是否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