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想制作一个烧录器

楼主(2015-12-07):
烧录器的MCU要求1.能输出5Mhz方波
2.带USB
3.能检测频率的

有哪个型号的MCU符合要求的,谢谢了。

网友A:
stm32f103 6m

楼主:
它能检测20Mhz左右的频率吗?

网友B:
能, 定时器能够最高接受1/2 时钟频率的频率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能检测20Mhz左右的频率吗?

只是检测存在不存在?   还是要检测出频率值。。。   检测频率值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检测存在不存在?   还是要检测出频率值。。。   检测频率值精度?

要检测出频率值,精度正负1%。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E:
加油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