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 Uart2接收总对字符问题

楼主(2015-12-07):
先上代码:(IAR)

/*    添加包含芯片的头文件    */
#include<iostm8s105k4.h>
unsigned int  Rec_count=20;   // 收到数据放到数组
unsigned char Rec_Buff[20];

/*******************************************************************************
**函数名称:void UART2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功能描述:初始化USART模块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baudrate  -> 设置串口波特率
**输出:无
*******************************************************************************/
void UART2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
  unsigned int baud;              //
  baud = 16000000 / baudrate;     //设定串口相应波特率与串口时钟的分频数
  //先写BRR2 , 再写BRR1
  UART2_BRR2 = ((unsigned char)((baud & 0xf000) >> 8 )) | ((unsigned char)(baud & 0x000f));       //先写波特比率的高4位与低4位
  UART2_BRR1 =  ((unsigned char)((baud & 0x0ff0) >> 4));                                          //后写波特比率的中间8位
  UART2_CR1_bit.UART0 = 0;        //使能UART2
  UART2_CR2_bit.RIEN = 1;         //使能中断接收
  UART2_CR2_bit.TEN = 1;          //使能发送
  UART2_CR2_bit.REN = 1;          //接收使能
}
/*******************************************************************************
**函数名称:void Uart2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功能描述:向串口发送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a
**输出:无
*******************************************************************************/
void Uart2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ART2_SR&0X80));        //判断发送数据寄存器是否为空
  UART2_DR = data;                //向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
  while(!(UART2_SR&0X40));        //等待发送完成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asm("sim");                     //关闭系统总中断
  CLK_CKDIVR = 0x00;              //CPUDIV = 1 HSIDIV = 1  内部时钟 = 16Mhz
  UART2_Init(9600);               //调用串口2初始化函数,并设置波特率为9600 bps
  Rec_count = 0 ;
  asm("rim");                     //打开系统总中断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串口接收中断
  {
    ;
  }
}
/*    串口2接收数据中断服务函数    */
#pragma vector = 23              //设置串口2接收中断向量号 = 23
__interrupt void UART2_RX_RXNE(void)
{
  unsigned char ch1;
  UART2_SR_RXNE = 1;     //清除中断标志
  ch1 = UART2_DR;        //读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Rec_Buff[Rec_count++] = UART2_DR ; //收到数据放到数组,方便ST-Link 查看
  Uart2_SendData(ch1);   //把接收到的数据再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

问题:
我在 PC端用串口i助手 发"0123456789ABCD"时,返回"0123456789ACD"。
经过各种发送、用ST-Link看 ,发现都是接受不到 第12个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