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帖代码】请问有会freeRT的朋友吗?中断有点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5-12-07):
//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portBASE_TYPE TaskWoken = pdFALSE;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unsigned char RxChar;
    unsigned char Event  = DEMO_EVENT_UART_RX;
    Rx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xQueueSendFromISR(UartRx, &RxChar, &TaskWoken);
    xQueueSendFromISR(Event, &Event, &TaskWoken);
        }
  portEND_SWITCHING_ISR(TaskWoken);
}

这里发送了两个东西给一个两个队列,一个代表事件,一个是具体的char,这个在这里无关紧要。。

中断优先级的配置如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configLIBRARY_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一下,
在串口中断里,如果我发送了一个字符串
1234567890,
那么请问是一次性接收完再回到task,还是说task和中断之间也会进行分时操作,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如果是有个思路可以验证的话。。也请指点一下,不是存心做伸手党的。。。

网友A:
虽然没听懂,但是我还是顶一下